谁懂数字式音量、音调控制器

楼主(2007-10-11):
各位大侠,

谁能给我推荐一款比较便宜的双路数字式音频处理器,能控制音量、高低音调就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A:
采用数字电位器

简单!用数字电位器呀!

楼主:
回复楼上

我想找的数字电位器不但能控制音量,还能控制音调,高音低音可以调节,请告诉个型号,谢谢。!

网友B:
问born就很乖,他是这方面的高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否给问一下,不胜感激

谢谢楼上的,能否给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可以使用台湾的PT2313、PT2314等

当然如果你很有钱,可以考虑飞利浦的TDA7030,如果你很没钱可以考虑国产的三晶的SJ2313、SJ2314。
以上是立体声音量、高低音调节IC,为IIC通讯协议。
在努力学习PT2313L中~~~~有做过的请指点一二(刚到门口,还没有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