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芯片管脚的电容问题?

楼主(2007-10-11):
许多芯片都有一个参数,管脚等效电容
请问这个管脚等效电容是对什么点等效?
这个电容是对芯片的地管脚等效的吗?这个电容值是相对于地管脚而定的吗?
还是这个电容相对与管脚本身定义等效的?

可能问题有点乱!

楼主:
这个地是哪个地?

芯片焊接在电路板上,这个管脚电容对的是哪个地?当然管脚电容肯定是对地而定义的,但是这个地哪个地呢?是电路板上的电源层的地,还是芯片的地管脚位置,或是芯片内部地线???????????????

回答对地等于没有回答啊?

网友A:
指芯片引脚对芯片地(数字对数字地,模拟对模拟地)的等

网友B:
是对pcb上的地吧?

网友C:
哪个地都一样

电源也一样,所有的恒电位点都等效
交流小信号角度,都是地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有驱动电流进芯片的管脚,瞬时电流还比较大,我想考虑下这个管脚的驱动电流的回流问题。驱动电流的回流是经过管脚等效电容直接到地平面了?还是经过芯片的地管脚流出后到地平面了?

网友C:
怎么直接到地平面?

"超时空转换"?

如果给的是对地电容(芯片内部大多应该是对衬底), 那就经过地或电源管脚到地或电源(有的芯片没有"地"管脚)

也有差动输入的, 那主要是差动管脚间的电容起作用, 这也是差动的好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