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104的方波驱动问题

楼主(2007-10-12):
393的一脚输出方波到2104的2脚,但是2104的5脚却无波形输出,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直接接到2104的2脚,2104的5脚就有波形输出的,看来前面的电路有些问题,但具体问题出在那?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

抽样铙组接18V的交流电的,是不是由于393的一脚输出的波形失真引起的呢

网友A:
re:

可能是393负载太重,在393的输出接个10k的电阻试试。

楼主:
re

我明天早上试一试,我下午重新做了一板(没改动的),发现2104的5脚有波形输出了,就是好象时有时无,不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re

我在393的输出接个10k的电阻,可是好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