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为何不能调速?

楼主(2007-10-15):
图中调节可调电阻时,U2的输出脉宽在25%~50%改变,周期在2ms~4ms之间变动。但经过Q1后直流电平4.4V不随可调电阻的阻值改变,而只在可调电阻的阻值在10k左右下降到2V,因此调节可调电阻也电机的速度也没有改变,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5135128628.pdf

网友A:
单片机真伟大

网友B:
单片机真伟大?

没看见单片机呀!

楼主:
本系统没有采用单片机

没有用单片机,端子的标号和右边的端口一一对应。另外,有谁知道这个系统如何用Protel99或Altuim Design 6.0仿真?

网友A:
我知道没有单片机

所以才说单片机的伟大
换句话说,用单片机来能省下不少的功夫

网友A:
仿真的话,好象ORCAD比较强

楼主:
用Altuim Design 6.0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太满意

我摘取了其中一块电路进行仿真,如图所示,但三极管及二极管的电流都接近于零,是不是这部分电路根本就没有工作?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6103447441.pdf

网友C:
直流电机

用继电器来进行直流电机的调速,LZ还真想的出来,这个继电器能用多少时间啊。建议LZ采用555作一个PWM发生,用电位器就可调节速度,然后用三极管或MOSFET来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本身采用的就是PWM调速

这个电计本身采用的就是PWM调速。其中集成块74121N就是非或门、施密特触发器和D触发器的组合,最后的MJ11032就是一个大功率三级管驱动电机的。从图中也可看到,JP1-1和JP1-2接的就是一个100K可调电位器和56K电阻的并联。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从U2的输出端1脚输出的波形周期及占空比都随电位器阻值的变化而变动,但经过Q12 输出是直流电平,而且幅值不随可调电位器的阻值改变而改变。只是在电位器阻值为10K时电平幅值由4.4V逐渐下降到2V,从而到电机上的速度也无法改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以这样去做

你可以用可变的脉冲去控制一个场效应管,用场效应管去驱动直流电机,就可以调速了。

楼主:
不是原理设计问题

我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可以实现调速了。旧板子不能调速的原因还在寻找中。

网友D(2017-01-01):
场效应管、达林顿管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E:
用模拟电路实现的控制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