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共模电压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后果(带图)

楼主(2007-10-15):
先发图再说明一下

楼主:
说明一下下

lm358前面的两个电阻直接分别连接到M,N  lm358的电源地和250v的地不相连
这样的话,共摸电压无法确定,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样的测量可以进行吗?
如果两个地相连,那么共摸电压可以确定但是,开关断开的话共摸电压高达250v,lm358会烧掉吗?

网友A:
共摸电压高达250v,lm358会烧掉吗?

百分之百烧,甚至用不到250V那么高。
解决方法:
1、用隔离放大器。
2、先转换成数字信号,光耦隔离传递数字信号,再处理数字信号。

楼主:
如果两个地不要连接,这样的测量可以进行吗?

楼主:
图中少画了一个电阻12.5欧姆

应该要串联在开关下端和地之间,做250v的负载用的

网友B:
隔离是必要的

连不连接都不行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先假设两个地不连也是可以测量的,但是会由于两个地之间的电压差使输出有偏差,也就是说只要两个地是完全相等的电位,那么即使不相连也可以测量。在这之前我用过类似的电路,只不过共模电压只有12v,用的是ad620,在两个地不相连的情况,运放放大15倍出来的信号也很准。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再看个图

网友A:
回7楼

不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上图

上图是一个差分(减法器)放大器,它用于监测电池组中一节电池的电压。这里的DC共模电压会很容易超过放大器的电源电压。那像这样情况下的测量 我们应该如何去测量呢,虽然像AD629)可以在高达±270 V 共模电压下工作,但是太贵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楼主:
回maychang

请问为什么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INA117

但INA117共模电压也只有200V,不够楼主要求的250V。

网友A:
回楼主

解决方法之一是右边电路的地接250V恒流源取样电阻的N点。这样结,两个电源(250V恒流源和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的“地”之间有约250V电压。

楼主:
那样接的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或者说有什么坏的影响吗?

解决方法之一是右边电路的地接250V恒流源取样电阻的N点。这样结,两个电源(250V恒流源和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的“地”之间有约250V电压。

网友A:
如果右边电路的“地”

与左边电路的“地”之间存在交流电压(包括干扰),则该电压降叠加在负载上,使负载上除了直流成份外,还有交流成份。

网友C:
地不连的话,事情就简单了

你说的情况,我看和普通的万用表差不多,不存在什么问题,也不需要考虑你说的“共模电压”,当然也不存在用AD629的浪费。

注:为了防止非差模传输信号时的干扰,信号线应当尽量短。

网友D:
干脆不要差分,直接单端,一个做为检测系统的地,连到被测

这样就跟万用表差不多了。

楼主:
电脑00的意思是不是

不用差分,M点接lm358的同相或者反向端,N点就接lm358的地。就是使用同向或者反向放大器,而两边的地就不需要连接了。这样的话是不是用同相放大器好点,因为反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会比较小,而同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可以认为是无穷大?电脑大哥,呼叫 呼叫

楼主:
下图两种连接方法都可以吗

网友D:
恩。不过注意358的地应该是电源的中点。

楼主:
上图说明

前者AB两点A连接到同相端,B做为运放的地连接。
后者AB两点直接差分输入。
250v的地和运放电源的地不相连,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吗?

楼主:
电脑00 lm358是单电源运放啊

我怎么让它的地成为电源的中点啊?
呼叫呼叫

网友E:
1楼的图,只要两个地不相连,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就是0V。

不存在共模电压不确定的问题。
两个地相连,而且开关断开的话,那就可怕了。

网友D:
运放的电源负端接负电源,地就可以是中点了啊。

楼主:
tuwen

为什么两个地不相连,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就是0V。看不大明白了
解释一下啊~~~

网友C:
两个地不相连,是你自己定义的。没必要解释为什么

你2楼的帖子说:lm358前面的两个电阻直接分别连接到M,N  lm358的电源地和250v的地不相连

至于这种地不相连所存在的问题,是有的,但共模电压并不为0。因为你同相端的接地电阻上是应该有电压的。

地不相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你不一定能象AD629那样同时用LM358测量许多个串联起来的电压。因为各个IC的共模电压是不一样的,LM358承受能力有限,----由此,可以看出AD629的独特之处了吧。

最后,一般情况下,这种测量电路的采样电阻不宜太大,否则,输入电路不平衡太明显会导致误差意外增加。

至此,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网友C:
关于“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就是0V”

这个是要注意一点的。如果一个运放不能接受0V输入,则需要换另一种了

楼主:
多谢ic921前面的讲解,还有一问

如果一个运放不能接受0V输入?
请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能0v输入呢?

网友A:
iC921 说的“如果一个运放不能接受0V输入”

是指普通的运放,其共模输入范围不能到给运放供电的电源负端。这样的运放很多,uA741、OP-07等都是,通常这类运放应该使用双电源,如果用单电源输入端需要加偏置。但LM358共模输入范围可以到供电电源负端,所以通常称这类运放为单电源运放。

网友C:
基本上如maychang所言

不能接受0V输入,显然是输入范围的的限制。

至于是不是要换运放,也得看情况。有的时候是要换运放的,比如原来不是rail-to-rail运放又不希望通过偏置解决时,改用rail-to-rail运放。

楼主:
举例说明一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如果我用单电源运放,不加偏置,输入2v的正弦信号(共模输入是零v吧),那么输出的信号只有大于零v的信号,也就是只有半个正弦波。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不对

输入2V的正弦信号,信号的负峰值为2.8V,共模电压不是零。
输出在此情况下,可能出现错误,不一定是半个正弦波形。

网友F:
如果使用AD620等仪表运放,可以这么做

R1R2是与250V系统建立共摸关系,使在12V系统中的AD620的输入共摸电压为0V

楼主:
运放的知识真是多

我可以说只是掌握点皮毛,这么多高手一说,似乎感觉自己太弱了

楼主:
rail to rail

运放的输出电位通常只能在高于负电源某一数值,而低于正电源某一数值之间变化。经过特殊设计的运放可以允许输出电位在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的整个区间变化。这种运放成为轨到轨(rail-to-rail)输出运算放大器。
一般可将运放简单地视为:具有一个信号输出端口(Out)和同相、反相两个高阻抗输入端的高增益直接耦合电压放大单元,因此可采用运放制作同相、反相及差分放大器。

运放的供电方式分双电源供电与单电源供电两种。对于双电源供电运放,其输出可在零电压两侧变化,在差动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也可置零。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出在电源与地之间的某一范围变化。

运放的输入电位通常要求高于负电源某一数值,而低于正电源某一数值。经过特殊设计的运放可以允许输入电位在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的整个区间变化,甚至稍微高于正电源或稍微低于负电源也被允许。这种运放称为轨到轨(rail-to-rail)输入运算放大器。

网友G:
双电源仪表运放的不对称供电会对线性产生很大影响么?

有个问题,想请教用过AD620(或INA128)的朋友,参数里供电是+/-电源的.如果正负电源不对称(比如+12V,-3V)   对于 500>G>100  的情况 (输出要求0.000~5.000V) 线性会很差么?(测量一个桥,输出 线性实际只有0.6%左右)
 (而同一个桥用单电源的一个仪放测线性0.2%左右,只是由于单电源,零位有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