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

楼主(2007-10-15):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用三极管搭建发光二极管的驱动阿?还有一共96只发光二极管分两组控制,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嘛?

网友A:
首先

应该先说明驱动电压,驱动电流,二极管的串并联吧?

楼主:
3-4V的驱动电压

二极管的电压是3-4V,三个串联成一组,之后十二组并联一起,怎么驱动阿

网友B:
这样接的话

最好每一组(串联的三个三极管)都再串联一个电阻,电阻大小根据电源电压和发光管电流而定。
电源电压至少12V。
驱动发光管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至少需要100mA或更大(假定每个发光管需要8mA电流),最好能到300m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