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消除从开关电源引入的噪声

楼主(2007-10-16):
我在我的电路板地线上测得如500K左右的噪声,如图.
经检查是由开关电源引入的, 应该如何消除

网友A:
在电源处加感容滤波。

网友B:
将表笔短路,再接到地线上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C:
也可能示波器表笔感应到的空间电磁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将表笔短路后,波形依然存在

网友B:
那就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awey

网友D:
开关电源肯定会引入噪声

只能减少,不能消除,不然就不叫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