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三极管

楼主(2007-10-16):
如图,两个三极管这样放,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恒流 电流大约为0.7V/R102

网友B:
电路的目的

显然是以恒定电流供给发光管。

网友C:
电路具有强烈负反馈

楼主:
R101,什么作用?

网友C:
R101没有的话两个三极管能工作吗?

网友D:
R101 提供偏置,必需的

网友E:
更具体地说,R101是设置恒流电流的大小

网友B:
iC921 也看走眼了

设置恒流电流的大小的是R102,awey 在2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F:
R101是不是担负“启动”作用啊?

网友G:
不是启动,而是给TR101提供基极电流。

楼主:
R101左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那要看LED在这个电流下的压降了。

楼主:
具体恒流的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R101=10k,R102=43

网友G:
当电流增大时,R102两端电压升高,当R102两端电压

升高到大约0.7V时,TR102导通,从而限制了TR101的基极电流,达到恒流.

电流大约为0.7/43

网友H:
实际就是用两个三极管做的稳压电路~将那些发光管的电压都给钳制在一定的电压上~

网友A:
R101与T101的放大倍数 决定了电路可提供的最大电流

如果这个最大电流是10mA,而恒流设定的是30mA,恒流电路将无效。

网友I:
不知分析对不对

   T102在这里是起一个补偿作用.当TR101的C极电流过大时,R102的压降会升高,从而导致TR102的BE电压增高,TR102的C极分得更大电流(TR101的B极电流减小)从而导致TR101的C极电流减小,反之则TR102的C集电流将减小,甚至TR102会截止,近而TR101的C集电流增大!
   TR101放大倍数及R101的值决定电流大小!
   个人拙见,肯请maychany等大侠批评!

楼主:
本来一知半解,现在愈来愈清楚

谢谢

网友B:
回21楼 gdpbeyond

“TR101放大倍数及R101的值决定电流大小!”
分析不对。
决定电流大小的是TR102管子的BE结导通电压和R102的大小。圈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楼主:
如果这样

TR101放大300倍,R101=43欧
电流多大?

网友B:
回24楼 tanlight

我在23楼说过,“决定电流大小的是TR102管子的BE结导通电压和R102的大小”,圈圈在上页也说过。这句的意思,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来,就是电流与TR101和R101关系很小。

网友B:
tanlight 在22楼说“现在愈来愈清楚”

从24楼问题看,是现在愈来愈糊涂。

网友B:
看似这个问题很简单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线性反馈,并不那么简单。

网友I:
RE maychang

现在理解了,多谢!

网友J:
简单

作镜像电流源,起到恒定电流的作用

网友E:
根据00在18楼的解释

R101应该与恒流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