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输出

楼主(2007-10-16):
(无正文)

楼主:
啊,知道了- -!

网友A:
能说说是啥原因么?

网友B:
好像要,反馈网络对调

网友C:
741可以当电压比较器用么?我看一般的电路都是用它来做信号的放大用?

网友D:
回楼上 雁过留痕

几乎所有的运放都可以作比较器用,但速度不如专用的比较器,而且运放不是开集或开漏输出,有时不太方便。

楼主:
5l:我的理解是要看电路振荡到2.5V的时候,他的正向输入是正还是负
6l:反馈网络对调了就是一个施密特了。
7l:这里写的是741,不过我只是直接拿EWB里默认的运放来用的,只是为了看看输出是什么。

网友C:
回maychang

嗯`谢谢指教

网友C:
再问下~要是运放做比较器用的话~一般的外围电路要怎样布置~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E:
接成正反馈。

网友A:
圈圈是指把比较器的正负极反一反?

网友E:
恩,要加一定的正反馈,加速反转速度和防止输出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