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求教

楼主(2007-10-17):
请问:a single operational amplifier driving less than 30mA  怎么样的运放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我看仪用运放的输出电流一般都是uA的,是不是应该是音频放大器啊?音频放大器是不是就是功率放大器呢?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你要求什么样的运放。

楼主:
中文

他的意思是 一个可以满足输出达到30mA要求的运算放大器  请问怎样的运放才能达到要求啊?谢谢

网友B:
dd

加个三极管扩流啊

楼主:
就要找运放啊

我要寻找可以达到这个指标的运放啊,有没有人用过可以达到要求的运放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其它指标呢?

AD842
LMH6672
MAX4230
MAX4231
MAX4232
MAX4233
MAX4234
MC33076
OP176
OP279
自己选吧。

网友A:
有啊,AD8045,AD8139,AD8099,AD8661/2/4,BUF634,AD8603/5/6/7/8/9

网友D:
一直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能知道那么多器件的型号呢?

网友A:
看器件的datasheet。或者上网站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