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芯片能将3.3v电压转换到500mv

楼主(2007-10-17):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要求多少?

楼主:
200到250mA都可以

网友A:
很少见这么低输出的。用三极管自己做吧。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做吧,不会做啊

网友B:
MAX8556, MAX8557

MAX8556, MAX8557
4A、超低输入电压LDO稳压器

不过贵死人啦!!!
相关链接:http://www.maxim-ic.com.cn/quick_view2.cfm/qv_pk/4270

网友A:
晕...如果稳压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考虑串联4个二极管

网友B:
不过,还是建议你用LM10+功率管自己搭!

楼主:
恩~谢谢两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