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职的一道模拟电路考题,很简单居然错了。请各位分析

楼主(2007-10-17):
用分立无源器件组成一电路,满足以下要求:
1)4路开关输入,开关一端固定接地,只要一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地信号给PLC(与的方式).
2)电路应该能够显示是那一路开关输入(如用发光二极管)。
3)4路也可以独立的输出,即一路开关闭合就输出一个地信号给PLC(独立方式) 。
4)电源系统为汽车+24V系统。

我的设计电路图如下:
如果要达到与的方式,将OUT1~OUT4连接在一起即可
如果要独立输入,OUT1~OUT4分开输入即可

结果是错的:只要有一个开关输入,所有的灯都亮了!
怎么会这样呢?应该如何改进?
如果是你,有没有更好的电路?
呵呵,我对各种电路比较感兴趣

网友A:
有源无源器件的解释

网上找到的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所谓“外特性”就是描述器件的某种关系量,尽管是使用了电压或电流,电场或磁场压力或速度等等量来描述其关系。无源器件的外特性却与他们是否作为策动源而存在没有关系。
1,有电源偏置作限幅器的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2,有电源偏置工作在负阻状态的隧道二极管是有源器件。
3,有电源偏置作开关调制器的晶体三极管是无源器件。
4,作参量放大器的变容二极管是有源器件。
5,作调谐用的变容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引用的。
33楼电路可能要加个上拉电阻吧,要不表现不了电压特性;

网友B:
BE结反向击穿?

网友C:
啊?三极管是有源器件啊。用二极管做个与门

楼主:
可以用三极管的

可以用三极管的

网友D:
2楼正确

网友E:
照你的要求

直接用24V电阻分压然后连接发光二极管再接开关,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不懂

为什么BE结会击穿

网友G:
BE结反向耐压只有6V左右,明白了吗?

网友C:
当out变低之后...

网友H:
....

我最讨厌看PNP的电路了

网友D:
硅三极管的BE级反相击穿电压是6V左右

楼主:
9楼的老大

只要一个out变低,所有的灯都亮了。

2楼说的对,应该是BE极击穿了。
这个电路后来我问了出题的人,他说到目前位置来应聘的没有一个 能画对的 。
叫我再去想想,晕

楼主:
没搭电路试还真发现不了问题。

这提醒了我,以后弄模拟电路先用面包板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把电路改了以下,结果如下

在9012的B端加一二极管,原来的问题解决了 ,但出现了以下问题:
当开关为ON 的时候,输出out由原来的 0.6V 变成了1V,1V在24V系统里面不知道算不算高电平,用的是PLC 的输入端口(三菱或西门子的)

网友G:
呵呵,既然是开关,那就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得啦

网友D:
正常,OUT对Q1来说是射随器的输出

低时有两个PN结的压降

网友I:
我觉得电阻就可以实现了

我觉得电阻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楼上的图至少下面的电阻要换成二极管才行

网友C:
改个电路,通常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很少见射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D:
ls没看明题目,得0分 ~~~~

网友J:
基本知识不扎实

根本用不着三极管,简单的问题,反而搞复杂搞乱了。

网友J:
17楼差不多

17楼的差不多了,只是还要在OUTCOM端的每个电阻旁加上二极管,防止一路导通,把其他路的电平也拉低了。

网友K:
18楼可能是对的

但不知道经过LED后,能否把OUT拉低

网友L:
有意思,赞同24楼说的,

网友M:
高人,继续问一句

24楼: 17楼差不多

17楼的差不多了,只是还要在OUTCOM端的每个电阻旁加上二极管,防止一路导通,把其他路的电平也拉低了。

新手,借问一句,与电阻串联一个二极管的方向??
另外,就算每个都加了二极管,能够起到防止路导通,把其他路的电平也拉低吗?
麻烦各位高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N:
似乎很容易绕进去的题目?

前面那个图差不多了,刚才没看见……

网友O:
关键是对“无源器件”的理解

要独立输出,直接从开关上取信号就可以;要合并信号,基本考虑只需用一个输入端足够的与逻辑,不一定用那么多三极管,但是题目规定用无源器件,二极管和三极管都不能用,而只能用继电器实现----将原图中的三极管改成继电器,OK。。。

注:无源器件是加电后才能显示其特性的器件,因此,二极管和三极管都算有源器件,但继电器到底算不算无源器件。

------------------
1)4路开关输入,开关一端固定接地,只要一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地信号给PLC(与的方式).

又,17楼的图是不可以的。你满足了信号合并难道不能通过电阻回到楼主4个灯都亮的错误里?虽然亮度比不上按下开关的那个。

网友P:
用继电器

不可以用继电器吗?哈哈

网友Q:
二极管是无源器件吧

网友R:
看这个

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网友S:
问个问题,

 见过NPN的三极管反向连接的用法,不知道PNP的管子是否也应该可以?

网友T:
二极管不是有源的吧?

网友T:
如果4个OUT端相接的话……

考虑对称性,四路的接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否则还是一样的后果。
18楼33楼都行不通

网友R:
对,在O1234端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U:
题目很难看明!

没看明

网友V:
38楼答案对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网友G:
38楼的本来就是最优解,

偶之前就说了

网友W:
电压特性?

37楼的加个上拉电阻表现电压特性是什么意思?
“33楼电路可能要加个上拉电阻吧,要不表现不了电压特性;”,谁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X: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BE结反向击穿?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BE结反向击穿?

当K1一旦接通,A点的电压应该是0V,B点的电压是不是一个二极管正向压降。

A B两点反向电压 能达到6V吗?

请各位帮小弟点明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Y:
模拟技术

通常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很少见射

网友Z:
模拟电路

这道题有点难

网友AA:
晕,有这么难吗?

网友AB:
回11楼高手

硅三极管的BE级反相击穿电压是6V左右??是不是所有NPN的管子都是这个样的啊??在上图中什么状态下会击穿三极管啊?

网友AC:
他主要是题目理解错了

错在对第一条的理解
应该是或的关系,不是与的关系,所以他把四个输出接在一起,

网友O:
继电器不算电子元件?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7楼: 有源无源器件的解释

网上找到的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所谓“外特性”就是描述器件的某种关系量,尽管是使用了电压或电流,电场或磁场压力或速度等等量来描述其关系。无源器件的外特性却与他们是否作为策动源而存在没有关系。
1,有电源偏置作限幅器的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2,有电源偏置工作在负阻状态的隧道二极管是有源器件。
3,有电源偏置作开关调制器的晶体三极管是无源器件。
4,作参量放大器的变容二极管是有源器件。
5,作调谐用的变容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引用的。
33楼电路可能要加个上拉电阻吧,要不表现不了电压特性;

网友AD:
看不懂题目啊~~

目前还没有搞懂题目!!!

网友AE(2007-12-09):
把酷拉一起VVV

把酷拉一起VVV

网友AF:
17楼的错了

17楼的错了,这个电路达不到与门的作用,还是38楼的正确

网友AG:
开关一端要接地

网友AH:
。。。

一.  常见的无源电子器件

电子系统中的无源器件可以按照所担当的电路功能分为电路类器件、连接类器件。

1. 电路类器件

(1)       二极管(diode)

(2)       电阻器(resistor)

(3)       电阻排(resistor network)

(4)       电容器(capacitor)

(5)       电感(inductor)

(6)       变压器(transformer)

(7)       继电器(relay)

(8)       按键(key)

(9)       蜂鸣器、喇叭(speaker)

(10)   开关(switch)

2. 连接类器件

(1)       连接器(connector)

(2)       插座(shoket)

(3)       连接电缆(line)

(4)       印刷电路板(PCB)

二.  常见的有源电子器件

有源器件是电子电路的主要器件,从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上,有源器件可以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两大类。

1. 分立器件

(1)       双极型晶体三极管(bipolar transistor),一般简称三极管,BJT

(2)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ive transistor)

(3)       晶闸管(thyristor),也叫可控硅

(4)       半导体电阻与电容——用集成技术制造的电阻和电容,用于集成电路中。

2.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是用来处理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集成电路器件。

基本模拟集成电路器件一般包括:

(1)       集成运算放大器(operation amplifier),简称集成运放

(2)       比较器(comparator)

(3)       对数和指数放大器

(4)       模拟乘/除法器(multiplier/divider)

(5)       模拟开关电路(analog switch)

(6)       PLL电路(phase lock loop),即锁相环电路

(7)       集成稳压器(voltage regulator)

(8)       参考电源(reference source)

(9)       波形发生器(wave-form generator)

(10)   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

3. 数字集成电路器件

(1)       基本逻辑门(logic gate circuit)

(2)       触发器(flip-flop)

(3)       寄存器(register)

(4)       译码器(decoder)

(5)       数据比较器(comparator)

(6)       驱动器(driver)

(7)       计数器(counter)

(8)       整形电路

(9)       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10)   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MPU)

(11)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MCU)

(12)   DSP器件(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

网友AI:
二极管怎样换

18楼的兄弟,你说那个下面的电阻怎样换成二极管?换成二极管了还能输出高低电平吗?

网友AJ:
电脑圈圈到现在还认为继电器是有源的...

原来他看见的是继电器里的线圈,没看见继电器里的"开关".他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线圈的继电器........

掺和一下.

网友C:
线圈跟触点不是合在一起才能叫继电器吗?

网友AK:
兰天白云在33楼已经答对,但在38楼又错了,因为。。。

题目很清楚:是给PLC一个地电位,各位想想,PLC的常规输入电路是怎样的?注意,这里不是TTL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