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端为什么要加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10-18):
下面是一个迟滞比较器,Ur是参考电压输入端,是通过原信号低通滤波得到的,输入信号为正弦波
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将正弦波与它的直流分量(均值)进行比较,得到方波

输入正弦波可能有偏置(直流分量),低通滤波的作用就是获得直流分量

网友B:
我称这个电路叫“偏置自适应放大电路”

楼主:
哈哈,貌似明白了

是不是一般干扰都会整为直流分量,所以拿它做参考电压,就可以把它滤掉了?

网友B:
不是干扰,是飘移

网友C:
awey是否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飘移?

网友B:
电路的目的就是:

将一个包含在“变化的直流成分”上的交流信号取出来。
而变化的直流成分,习惯上称为直流飘移。

从结果上看与电容隔直放大器类似。

网友D:
直流飘移?零点飘移?温度飘移? awey 解释解释..

先吃饭,占个座

网友E:
不管是什么漂移

总之是变化比较缓慢的信号,产生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不管它,现在只是要把这个缓慢变化的信号去掉。

网友F:
有点不明白

LZ的电路接的是正反馈,即使能把变化的漂移信号去掉,但是输出的波形变成方波而不是原来的正弦波了。是不是后面还需要加电路来还原的?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容隔直耦合呢?

网友H:
哈哈~~~比较器的功能就是要它输出方波的~~~

网友F:
既然是输出方波

“总之是变化比较缓慢的信号,产生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不管它,现在只是要把这个缓慢变化的信号去掉。” ------《摘自maychang语录》

既然是方波,就是与输入不同了吧。那么maychang说的“把这个缓慢变化的信号去掉”不是就不成立了吗?去掉的意思应该是输出还是正弦波吧

网友H:
是去掉干扰。如果参考电平固定,例如1V,输入电压为1V±0.1Vp

这样输出端可输出方波。由于漂移等原因,使输入电压升高了0.2V,那么输出就不再有方波了...
而加上这个电路之后,参考电压跟输入的直流成分同步,所以还能输出方波。这样就去掉了
这个缓慢变化的直流电平的影响。

网友A:
说到底

1. 确保能产生方波(信号波形“穿过”比较阈值)
2. 确保占空比近似为 50%

如果占空比要求不高,漂移也不严重,那也可以直接与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