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前面的限流电阻为什么要并个电容?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楼主:
还有前面一个下拉10M的,并一个电容电阻串联是干什么的

C1,R3,R10又是干什么的呢?貌似C1为低通滤波,但是为什么还要串个R3呢?

网友A:
C1R3C7R2都是调整频率响应用

但在这个电路中,C7R2并不能起这个作用,C1R3是否能起这个作用,起多大作用,没办法知道,源阻抗很小的话C1R3也没有什么作用。
估计是对电路一知半解的人设计的。

楼主:
谢谢

那么R10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猜测信号源有一定内阻,或电路图不完整

要么就是 maychang 说的了
R10 很大,对电路交流特性影响很小,这里应该是为运放同相端提供直流通路,不如运放没法正常工作
即使这样,1M 电阻仍然显得太大,LM358 并不是高阻运放

网友C(2010-06-27):
可惜。时间久了,看不到图了。没办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