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10-18):
图中RP1调节时,VO为:0- -21.7
但再调数字电阻时,VO的输出变化很小,只有0.4V
为何?

楼主:


楼主:
3楼: 请教各位大虾个三极管的问题

9511 为10K,VOUT = -21.7V,希望在调节XC9511是VO的输出变化在2V以上

网友A:
查查数字电阻能承受多高的电压

网友B:
集电极接GND

你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

液晶的工作电压调节电路,RP1可以手动调节,数字电位器用于另外的调节.

网友C:
调9511时,手动电位器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