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问题

楼主(2007-10-18):
用dac0830和lm358进行da转换(直通方式:ILE接+5v,WR2,WR1,CS,XFER接地),参考电压接5v,0830的out1脚接lm358的2脚(反向脚),out2脚接lm358的3脚(同向脚),0830的Rfb反馈脚直接接lm358的1脚(输出脚),0830和lm358用12v供电.测得数据如下:

数据 lm358的输出脚(1脚) 0830的out1脚
00000000 -4mv 3mv
00000001 -13mv 10mv
00000011 -8.4mv 41mv
00000111 9.3mv 100mv
00001111 36mv 209mv
00011111 84mv 425mv
00111111 405mv 995mv
01111111 567mv 1713mv
11111111 600mv 2450mv
请教各位高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反向

1级放大会反向啊...

楼主:
回答:反向

是的啊,就是应该反向的啊,但是实际没有反向,从电压也看不出什么规律;倒是da芯片的out1脚有点呈现数字电压特性.不懂了

网友B:
不知道原图是啥样的?

楼主:
回答:iC921

下面图片是刚画的原理图(因为这个芯片都没搞定,所以没有开始做).其中data是从单片机输过来的数据.其数字可以保证正确性(我用发光二极管测试过).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我用DA输出电压量正确,再接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B:
不明白,没做咋有那么具体的数据?

网友D:
看看吧`我不明白`

楼主:
回答:iC921

呵呵,我没有说清楚,我说没有做是没有做项目,只是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输出数据,然后用万能板搭板,测试一下芯片而已.上面那个电路图就是我搭的板的电路,data后面就是片单片机,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回答:suntan_06

兄弟,你也要用这东西吗?

网友E:
不明白

DA输出不是电流吗?测电压干什么

楼主:
回答:homoxlove

本来应该是输出电流的,但是我怎么测也测不出我想要电压信号,便测试前面的脚咯.本来应该是虚地的,怎么就有电压了,要它有电压的反而没有了,郁闷

网友F:
dd

你的358单电源供电能反向才怪

楼主:
回答:gjg191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它不反向也应该要给个0才对吧??
还有,应该out1是虚地,没有电压才对啊,怎么就来了个电压变化呢?

网友F:
dd

你把运放改为双电源供

楼主:
回答:gjg191

谢谢,也许是的,我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