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帖讨论〗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之一:概念和理解

楼主(2007-10-19):
很多人在这两个概念上犯模糊,现借助mygaojian的帖子,首先解决概念的理解问题:什么是差模电压,什么是共模电压?

注: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经验和想象,但只要求通过你认为适当的方式对概念进行帮助理解性的讲解或提示,不必扩大讨论范围。别的内容,可以别行发帖讨论与交流。但发现问题的“点”,自己一时又讲不好,也不妨提出来。

什么是加在运放2端的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
比如说 差分运放 一端加3 v 一端 2v
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值是2.5V吗?差模电压是1v吗?
2v端的共模电压也是2.5V吗?
运放参数表中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这个值吗?

网友A:
运放的差模电压可不能有这么大,否则运放肯定是饱和了

网友B:
请问电脑圈圈

很多运放上面的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标着+/-25v,是不是表示它的差分输入电压可以到25v,那lz的1v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会饱和,饱和的话,一般是开环状态吧,如果闭环放大倍数是1倍也饱和吗?

网友C(点评):
这个电压范围内不会永久性损坏,工作不正常而已,超过,则报消了。

网友C(点评):
说白了输入级被击穿了。

网友A:
那个电压是表示它能承受那么大电压而不损坏

不管是开环还是闭环,差模电压都很小的。因为输出电压就等于开环增益*差模电压,而输出电压通常不会很大,开环增益非常大。

网友B:
举例 请电脑大哥看看

网友B:
说明一下

上图左边那个电阻1欧姆流过1A电流,那么运放的差分输入可是1V?
而输出书上有公式的 321页(童老第三版的书上),这个输出应该不至于就饱和了吧。

网友B:
电阻好象标错了 应该是1欧姆 不是10欧姆

网友B:
估计电脑也是要吃饭的,下午等你回答

楼主:
咱不考虑差模电压和饱和的问题?

只考虑这时候的运放共模电压是多少?

网友D:
dd

搞清楚概念啊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A:
在这里,运放的共模电压为0,差模电压也约为0

注意差模电压是指云放的+和-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呵呵 弄错概念了

网友B:
强烈要求斑主开个共模差模的专贴,让新手一解心头疑惑。

网友F:
首先,共模、差模是双端差分输入下的概念

我们需要的是整个有意义的“输入信号”,要把两个输入端看作“整体”。

就像初中时平面坐标需要用 x,y 两个数表示,而到了高中或大学就只要用一个“数”v,但这个 v 是由 x,y 两个数构成的“向量”……

而共模、差模正是“输入信号”整体的属性,差分输入可以表示为

vi = (vi+, vi-)

也可以表示为

vi = (vic, vid)

c 表示共模,d 表示差模。两种描述是完全等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认识角度,就像几何学里的坐标变换,同一个点在不同坐标系中的坐标值不同,但始终是同一个点。

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器件(运放、仪放……)保持正常放大功能(保持一定共模抑制比 CMRR)条件下允许的共模信号的范围。

显然,不存在“某一端”上的共模电压的问题。
但“某一端”也一样存在输入电压范围问题。而且这个范围等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道理很简单:运放正常工作时两输入端是虚短的,单端输入电压范围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几乎是一回事。

网友F:
但这只对运放成立

对其它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跟单端输入电压范围就有区别了。
例如对于仪放,差分输入不是 0,实际工作时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要小于单端输入电压范围了。

似乎跑偏了,没有具体问题,不知道究竟该讨论哪个角度的问题……

网友G:
赤铸的解释,让我想到了概念“模”的理解问题

也许,这两个概念让人迷糊,可能是对“模”的意思(概念)不理解或理解不好所至。

但这个我说不好,看看哪位来讲讲?

网友H:
打个比方:

洪水来时,水位对一只船来说是共模的,水涨船高;而对于固定的房子来说,是差模的。

网友A:
修改一下:

两只船,分别站着一个MM和一个GG. MM和GG手拉着手. 当船上下波动时,MM才能感觉到GG变化的拉力。这两个船之间的高度差就是差模信号。
当水位升高或者降低时,MM并不能感觉到这个拉力. 这两个船离水底的绝对高度就是共模信号。

MM和GG只对差模信号响应,而对共模信号不响应。当然,也有一定的共模范围了,别沉到了水底,这样船都无法再波动了。
水位也别太高,高了会顶到天的...........

网友F:
继续00的故事

理论上,MM和GG应该只对差模有响应
但实际上,由于船上下颠簸,MM和GG都晕了,明明只有共模,却产生了幻觉:似乎对方相对自己在动。这就说明,MM和GG内力较弱,共模抑制比不行啊
换杨过和小龙女试试,人家那指标大概就不一样了

网友I:
哈哈

00和赤铸解释得真是彻底,生动.受教了.

网友A:
当然,差模电压也不可以太大,否则会把MM和GG拉开的...

网友J:
吼吼

仪表放大是抑制共模的说
共模是两输入端的算术平均值,差模是直接的P端与N端的差值
再比如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共模输入值就为零了
但正相比例运算电路,因为两端电压值相同,一算术平均一下,共模值就与输入电压相同了

网友G:
25楼说的有问题,00+赤铸的比喻,太棒了!!

主要是这句“共模是两输入端的算术平均值,差模是直接的P端与N端的差值”。
共模电压应当是从源端看进来时,加到放大电路输入端的共同值,差模则是加到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的差值。

共模电压有直流的,也有交流的。直流的称为直流共模抑制(比),交流的称为交流共模抑制(比),统称共模抑制(比)。一般的放大器特别是仪表放大器,有较好的直流共模抑制,但对交流共模抑制,频率一高往往就不行了----急剧下降。

一般的信号均有源阻抗,此阻抗可以不同程度破坏电路的对称性,因此,用差分放大器时要小心它引起的误差。参考AD629。

网友K:
问个题外话~像那种LM301系列的IC~一般是用作比较器的`但我也在一些电路中`常看到也给拿来作差分放大用`不知道像这样的IC像用作差分放大用`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看来得好好读几遍拉,一两遍看下来 还是比较模糊

网友L:
功模信号还是不理解

他的值是多少啊,怎么算的?请指教!

楼主:
我来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这里面的接地是接的什么地?是电路板上的地还是大地?

网友A:
这里应该是一个特例,是市电系统,指大地。

楼主:
不接入

不接入大地还会有图示的共模干扰吗?接大地产生的共模干扰和电路板上布线时产生的共模干扰在原理和表现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
差共

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只是在运放中才有的参数定义吗?在其他的电路中还有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这个定义吗?

网友A:
不仅仅是在运放电路中。只要是电信号传输,都可以分为共

楼主:
非门

非门输入的方波信号差模和共模怎么分?

网友F:
差动传输才有差模和共模

一根光棍信号线,相对地线,怎么分啊?

--------------------------------------
纠正:不是“有无”差模,是“区分”

网友M:
很形象啊,^_^

楼上很好啊

楼主:
那么

那么00在37楼的恢复就是错误的啊

网友A:
一根线的干扰,是共模干扰。

网友N:
晕了,回去看书了

楼主:
目前还没有得到统一结果

有人这么说:
不仅仅是在运放电路中。只要是电信号传输,都可以分为共模和差模

有人这么说:
差动传输才有差模和共模

一根光棍信号线,相对地线,怎么分啊?

哪个是对的?咱得整个结果出来啊?

网友F:
00 说得对

一根线的干扰是共模干扰

网友F:
我前面的表达是不对的

差模是两根信号线之间的
共模是信号对地的

所以只要有信号传输就有共模干扰

准确说是:一根线共模和差模叠加在一起,无法区分,只有双线传输才能区分共模和差模

网友F:
先看比较“权威”的定义吧

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上的定义,其实也都是各个作者的理解

1. 共模干扰是指干扰电压出现在仪表输人端的一端(正端或负端)对地之间的交流信号,它可用晶体管电压表跨接于仪表输人端的一端(正端或负端)与地之间测量,一般对地干扰大多在几伏到几十伏的范围内

2. 共模干扰是指电路中两个被测量点电位相对大地同时发生同方向交化而产生的干扰,而差模jf扰则是电路中两个被测量点的电位差发生相对变化而产生的干扰

3. 共模干扰是指模数转换器两个输入端上共有的干扰电压,它可能是直流或交流电压,电压幅值可根据应用现场的环境达几伏甚至更高.共模干扰又称共态干扰,常用共模抑制比(CMRR)表示输入电路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

4. 共模干扰是指由电源的相线与地线所构成回路中的干扰.差模干扰是指电源的相线和相线所构成的回路中的干扰.传导干扰主要是由电路中高速切换的电压、电流与杂散寄生参数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高频震荡所引起

5. 实际上传导干扰又有共模和差模之分,所谓共模干扰是指地线与相线干扰信号,线间的相位相同、电位相等,而差模干扰是相线间干扰信号相位差180(电位相等)

6. 共模干扰是指在保护装置所有电路或电路的某一点与地(或外壳)之间形成的干扰(电位),如图1中的Vt所示.它是保护装置工作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7. 共模干扰”是指干扰大小和方向一致,其存在于电源任何一相对大地、或中线对大地间.共模干扰也称纵模干扰、不对称干扰或接地干扰,是载流体与大地之间的干扰

网友F:
我的理解

先看共模和差模的由来,也就是这种区分的价值

1. 传导干扰下:
假设系统的公共参考点(“地”)受干扰,电位发生了波动。其实电位这个概念严格说只有相对意义,一个孤立点不存在什么“电位”,所以波动一定要相对另一个参考点的,例如:大地,或与你的板子或整机相连的那个设备的参考点。这时,两个设备间的两根信号线上的干扰是近似相同的。

2. 空间耦合干扰下:
电磁波具有一定的空间连续性,在很小的空间内,可以认为电磁波是均匀的,如果两根线靠得很近,两根线所受干扰也是近似相同的。

按一般说法,任意一根信号线相对地线所受干扰,就是共模干扰。但只有双线传输时,共模和差模的区分才有价值。而且,一根线可以有“共模”,但没有差模

概念也是人为定的。要么按公认说法(事实标准),要么按权威定义,比如,IEEE标准。

网友O:
大家来继续讨论一下如何抑制共模干扰阿

我们知道了共模干扰的概念后,怎么样在实际中解决共模干扰问题啊?
比如长距离,两端地电位不同,共模电压超过了芯片管脚承受能力,如何增加期间进行抑制阿

网友A:
使用差分传输并隔离. 例如网线就是这样的。

楼主:
一根线可以有“共模”,但没有差模

一根线可以有“共模”,但没有差模
这是为什么?
比如一根信号线,上面有个5V的对电路板地的直流电压,那么这个线上共模是多少呢?
怎么计算的?

网友P:
个人理解

应该不存在一根线的问题,任何信号或电流的传输都应该有个回路,甚至空间传输也可以等效成回路,地只是个参考,如果将大地当做参考地,那大地也应纳入回路中。这样就不存在一根线的问题。
我很赞同赤铸和00的理解。

网友A:
简单理解:你选择了一个地之后,两根线的相对高度就是差

而两根线的绝对高度的平均值就是共模,当两根线的距离缩小到0,变成一根线时,就只有一个高度了,因此它的绝对值就是共模。

网友Q:
56楼差模少了1/2

差模应用挺多的,信号的传输多用差模的形式

请问各位高手共模有那些实际应用

俩水桶
水高的差为差模
|      |  |    |
|~~~~~~|  |    |
|      |  |~~~~|
|______|  |____|

中间一通气,就变成共模水高了
|      |  |    |
|~~~~~ |  |~~~~|
|      ====    |
|______|  |____|

网友R: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差模与共模都是人为引入的概念来描述输入信号的。当输入

信号跑到你的电路里的时候,它才不管什么是共模与差模呢。但是人们为了更

好的研究输入信号就乱七八糟地计算,最后又乱七八糟地区别对待。仅此而

已。当我们研究输入信号的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时,就好像当年我们追究日本的

战争责任一样,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这样做对吗?哈哈,有时

看来却毫无意义。

网友F:
部分赞同楼上的说法

是人为引入的概念,但可不是只为“研究”
就像我前面说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实用:

1. 采用差动传输,把原本无法区分的干扰变为“共模”分量
2. 采用高 CMRR 放大器,把“共模”分量抑制

一根线也是“共模”,即有用信号和干扰都表现为共模。就如两瓶酒掺在一起以后就无法分开了。

为了分开,设法先把其中一瓶变成醋,掺在一起还能再分开

网友G:
你们越讨论越复杂了

没事得找E文的看看

网友B:
都扯到酒啊 醋啊 去了 呵呵

楼主:
共模干扰与电路中的共阻抗干扰

共模干扰与电路中的共阻抗干扰有什么关系?
电路中的共模干扰是不是有共阻抗引起的?

网友B:
fds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

这个是什么?还是没懂共模信号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S:
学习,先占个位置。

楼主:
怎么

怎么没有高人解释了
期待啊 高人继续做下概念普及啊?

楼主:
我还要继续

我还要继续,一直顶到有人回复为止!
下面的那个共模抑制比公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它是把电路给看成同向放大了?还是看成反向放大了?

网友T:
学习,再看贴中提高

网友B:
71的图是个减法电路

网友B:
但输入信号似乎是同一个点

电路的作用不是很清楚,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U: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5楼所示的图中,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网友U:
还有问题

5楼的图是不是反向输入,而不是差分输入?

网友F:
心电放大器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共模抑制比

人体的共模干扰很严重的

楼主:
人体

人体的共模干扰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干扰的?

网友F:
主要是工频干扰

你把人体看作一个天线就好理解了

网友V:
我的理解

共模电压:
(V1+V2)/2

差模电压:
(V1-V2)/2

V1:正端

网友G:
to mygaojian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7楼: 这个
这个是什么?还是没懂共模信号是怎么出来的?

>>此图看不出共模“信号”(一般不宜称信号,应称电压),因为没有公共端。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1楼: 我还要继续
我还要继续,一直顶到有人回复为止!
下面的那个共模抑制比公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它是把电路给看成同向放大了?还是看成反向放大了?

>>不是同相也不是反相,而是差动放大。等效于把两个相同的信号源分别接到R1和R3上。

网友F:
那个公式是CMRR的“测试”计算公式

不是理论计算公式
AC = UOC/UIC 是测出来的
AD = RF/R1 是算出来的(没必要测)
然后根据CMRR的定义计算

网友W:
差模是对线的,共模是对地的

网友X:
圈圈果然高人,呵呵,两船不平衡,共模抑制差

网友Y(2007-11-22):
船的比喻不错!

船的比喻不错!

网友Z:
共模差模是针对信号的定义

共模电压:
(V1+V2)/2

差模电压:
(V1-V2)/2

任何全差分信号都可以分解成

(v1+v2)/2+(v1-v2)/2  和 (v1+v2)/2-(v1-v2)/2

实际的应用中,运放的虚短虚断概念只存在深度负反馈,此时由于开环增益很大,虚短;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虚断。
共模差模是对信号而言,而不是运放的输入端,除非你的信号直接接入运放。
对于运放输入端,要计算才知道,实际应用一般我们认为虚短,(也有例外,比如比较器,要的就是输出饱和)但是由于工艺的偏差,是有失调电压的,这个失调电压,可以认为是差模。任何运放都有CMR这个指标,分为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范围,超过了会失真。
CMRR,在理想的运放中,共模信号是不能引起运放响应的,它的作用是建立工作点。但是实际的运放CMRR有限,不匹配,电流源非理想特性都会引起,因此才有仪表放大器一类高精度的运放出现。

网友AA:
把酷拉一起B

把酷拉一起B

网友AB(2010-01-08):
疑问啊

现在不明白的是共模型号为什么是 两信号的 算术平均值
有人说:差模信号是两信线之间的,共模是相对参考地的
  那么,我输入5V,3V两信号,差模好说2V
那5V和3V都应该是对地而言的,难道说共模电压是3V吗

网友AC:
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是没有限制的吗?看图

网友AC:
这个共模输入参数好像真的不用管啊

网友AD:
现在不明白的是共模型号为什么是 两信号的 算术平均值
有人说:差模信号是两信线之间的,共模是相对参考地的
  那么,我输入5V,3V两信号,差模好说2V
那5V和3V都应该是对地而言的,难道说共模电压是3V吗 ...
引用 网友AB:

共模(5+3)/2

这个共模输入参数好像真的不用管啊
引用 网友AC:

不是管,而是很多时候通用设计里输入信号的共模都已经默认被设置到范围里了
看这个图的话,不难发现输入共模范围是VDD-1V么,这是运放输入级电路所决定的
如果使用外部差分信号输入的时候,这个指标很重要

网友AE:
圈圈的解释比较易懂!呵呵!

网友AF:
差模两线之间的,两线之差,是相对值。共模,两线看作一线,共同的,共有的,两线之和的一半,是两线对于地的绝对电位。圈圈的解释是两只船的你高我低是差模,两只船与河面的高低起伏的平均值是共模,共模为零。所以接在两线之间的信号是差模信号,同时对两线起作用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AG:
哈哈  19楼的比喻很说明问题  顶一个

网友AH(2011-01-09):
仔细看了前面三面,后面的很粗的看了一下,受益非浅。

我们首次接触共模与差模一般都是在学习运放的时候,
(V1+V2)/2为共模电压,(V1-V2)/2为差模电压,感觉非常好理解。
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因为有人住住在说一根线上的干扰是差模还是共模?
这里就产生了两种理解,但前提是主观的加入另一条线,因
为一根线不可能存在共模与差模,就好比静与动是相对的。
1、另一条线为地线,此时共模电压就是V/2,差模电压也是V/2。
出现干扰后,V变成V+x时,共模电压变成(v+x)/2,同时差模电压也变成了(v+x)/2。
我们发现这个干扰既是共模干扰也是差模干扰。
2、将一根线拆成电势相同的两根线,电压都为V。
此时共模量为(V+V)/2 = V,差模量为(V-V)/2 =0。
当干扰来是,共模量变成((V+x) + (V+x))/2 =V+x,差模量仍为0。
所以干扰为共模干扰。

个人感觉都有差理,理解就好吧。

网友AI:
赞一个 船的比喻

网友AJ:
19楼的解释合理幽默,顶!!!:lol

网友AK(2012-04-17):
强电系统中:
共模电压:相与地之间的电压;
差模电压:相与相之间的电压。
应用于弱电(信号)线路之间亦是如此:
信号线与屏蔽层或地线之间的电压为共模;
信号线与信号线之间的电压为差模

网友AL(2013-09-08):
15# 斑竹一下子就把我心中的疑惑解决了!!!

网友AM:
解释的很到位佩服 啊

网友(2013-10-16):
获益良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