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力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范围。

楼主(2007-10-19):
现在的电力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范围不知道从多少到多少,网上怎么找不到答案的。知道的朋友请帮个忙。

楼主:
哎呀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A:
网上可以找到变压器的参数,空载损耗、负载损耗、空载电流、 阻抗电压,根据这些用变压器的等值电路可以计算。

楼主:
那有直接的数据可以参考吗?

网友B:
去问制造商

楼主:
这么多制造商 每家都不一样 那不是要问死了

网友B:
-每家都不一样-

楼主说得真好!那还问什么?

网友C:
kk

可以考虑1毫欧到1欧姆之间.
一般测试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测试仪器在200欧姆和0.1欧姆之间.电流从0.1a到40a

网友A:
这么多制造商  每家都不一样  那不是要问死了
---------------------------------------------------

你不是要范围吗,电力变压器同电压等级同容量的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