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积分电路-和out之间加个电阻

楼主(2007-10-20):
哈哈,基础不扎实,觉得这是一个积分电路,输入是正弦负半波,就是把正弦的下半截剪下来的那部分,负半波之间是有间隔的(那个间隔就是正半波原来的空位),输出是根据波峰变化的直流信号。
觉得貌似这个电路是积分电路,但是好象又不是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积分器或 LPF

两者没有明确界限,看电路参数和信号参数

网友B:
不是积分电路

限制了大约30Hz以下频率的放大倍数。

网友C:
是不是 这样啊?
30hz时R//C的等效阻抗大概为10K,信号不衰减
低于30HZ时信号开始衰减

网友D:
不应该是开始衰减,而是已经衰减3dB的

网友E:
一个放大电路~不是积分

网友E:
电阻上的那个电容~只是一个相位补偿~用来稳定放大器的工作的

网友D:
楼上

有幅值“补偿”的意思吗?

网友E:
我们所用的运放都不是理想的。
一般实际使用的运算放大器对一定频率的信号都有相应的相移作用,这样的信号反馈到输入端将使放大电路工作不稳定甚至发生振荡,为此必须加相应的电容予以一定的相位补偿。在运放内部一般内置有补偿电容,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在电路中外加,至于其值取决于信号频率和电路特性。
不是所想的那样幅值补偿的~

网友C:
0.5u的相位补偿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其实这是一个平均值滤波电路

我在网上查了,完整的电路是这样的
但是上面说的原理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电路功能取决于信号特性

转折频率远高于有用信号频率,低通滤波,滤除高频干扰
转折频率远低于有用信号频率,纯交流信号,实际上就是积分器特性
如果有直流成分,那就滤除了交流,取出了直流(求平均值)

这里 RC 时间常数很大,后两者比较可能

网友B:
回4楼 zhaohe2001

是不是 这样啊?
30hz时R//C的等效阻抗大概为10K,信号不衰减
低于30HZ时信号开始衰减

应该反过来,低于30Hz频率响应基本上是平直的,高于30Hz开始大致以-6db/倍频程下降。

网友E:
发的这两个图还是有区别的吧~

楼主:
除了阻值和电容有区别,其他没区别

我的目的就是想把交流正弦求它的平均值或有效值,一直不明白后面的那个到底是放大还是积分电路,其实我的图是这样的

网友E:
哎~这样看不就很好说了么`就不就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那上面的电容C21就是个滤波电容`就像一般的整流桥后面所接的电容一样`别看它是接在运放上的`其实你就不用看那个运放`电容只是把前面的那两个二极管整流过来的电压变得更加接近直流而已~

网友F:
re

低通滤波!R38=10K时,这个电路求得是正弦波的平均值,而非有效值.

网友G:
和反相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H(2011-05-27):
怎么看不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