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电路和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07-10-20):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过零比较电路和继电器驱动,下面是我的设计,贴出来请大家指教。
1.过零比较电路,用的是LM324,工作在比较状态,其供电电压24V,single supply,input voltage:-0.3V to +32V.此电路运行效果很好。
2.继电器选用的是松下的TX2-24V,不带自锁,其coil正常工作电流是5.8ma,光耦HCPL-181的集电极电流最大50ma,GVO是MCU的数字输出,让其工作在High output drive strength,source电流能到10ma/3.5V。
3.请大家对这两个电路进行点评,我比较不放心继电器驱动电路。

网友A:
回 LZ

建议 将继电器的1脚接24V  12脚接U19的集电极  发射极接地

楼主:
to WELSON

这样接的好处在哪里?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