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

楼主(2007-10-21):
网上许多单端转差分的电路,但是没有我需要。
请指教高手如何实现,最好能给点参考电路,因为我比较笨,谢谢!
:D
还有:如何将2路差分音频信号如何合并成一路差分信号??
thx

网友A:
不知道人家那么多,哪地方你不满意

一般情况下,两路差分信号不能直接合并。

网友B:
贴几个网上的电路,我们来帮你挑

网友C:
回楼主

“请指教高手如何实现,最好能给点参考电路”
给出来电路,还是“没有我需要”,那可怎么办?

楼主:
晕啊,

楼上的大虾们:
我找到的都是单端转差分呀,我需要的是差分转单端,,难道是太简单?所以没人发原理图?? 呵呵
如果找不到,我就采取两路差分合并的方法,,对目前的我来说,很有难度啊!
呵呵,望大虾们不吝赐教.thx

网友D:
最最简单的

只用一个信号,就是单端了。
或者就用一个运放转。

网友C:
音频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

用一个差动放大器即可。几乎任何讲运放的书上在加法和减法电路之后都有差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大虾

呵呵,很佩服你们这么热心..
这就查书去 ,:D

网友E(2013-07-04):
用减法电路就可以了,还有些专用的音频差分转单端的元件的,如INA2134

网友F(2014-03-10):
正在查阅资料

网友G:
有专门的平衡音频运放。或者如前门有人提到的就用一根音频信号即可。音频质量没有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