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正负输入,看这个图

楼主(2007-10-22):
图上显示运放是单个电源供电,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输入信号图上显示是正负的,我觉得应该有个电容串联到输入信号端才对,请分析一下。

网友A:
不了解这个运放

如果输入为0V时,输出是Vcc/2,那就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差放,并且你的信号源内阻是50欧的。

楼主:
Q

认为应该串电容,只要负的信号就可以抬高到正的输入范围内。

网友C:
不用串

不用串,我用过。

网友D:
不需要电容

输入信号为负时,差放输入端并不为负

楼主:
请问“输入信号为负时,差放输入端并不为负”是什么意思? 芯片内部给抬高了?

网友B:
不是芯片内部,而是输出端的反馈电阻

楼主:
奇怪,我按照上图接法,怎么差分输出上一个有动静,另一个没有反应呢?应该是输出两个相反的波形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