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芯片的选择啊

楼主(2007-10-22):
   小弟 需要一款16位的AD,量程是-2.5到+2.5V输出..

  我知道 有0-5V的   再利用电平转 就行了

      但 现在 需要 选择一个直接输出 就是-2.5到+2.5V输出的 16位的芯片啊
   请大家  指教啊

网友A:
其实大部分双极性ADC都是可选范围的

我用了几款ADC了。其实大部分双极性ADC都是可选范围的,范围由你所选择的参考电压来决定,你只要用2。5的参考电压就行了。

楼主:
谢谢 大家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
 我连  最基础的  是 DA都写成了 AD了,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