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滤波电容会被击穿甚至爆呢?

楼主(2007-10-23):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这3个钽电容爆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改进呢?

楼主:
补充

前端输入是用的12V的DC电源,保护二极管TVS4要是改为24CA会不会好呢?
是不是因为电容质量的问题呢?现在爆的情况是偶然有几个.所以原因不好找!!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7-35V,怎么着也得用个50V耐压的吧

楼主:
这个由于空间的原因只能用钽电容,而钽电容最高只能到35V

楼主:
是不是电容质量的问题呢

网友A:
要么换电容,要么降低电压,没别的法子了

楼主:
现在输入电压已经降低了,用12VDC输入了.

网友B:
电容耐压不够,你可以串联2个电容呀,然后电容容量改大来

楼主:
会不会是电路设计上存在问题呢?

网友C:
换铝电解电容,怎么会有空间问题?

楼主:
输入电压改为7-24V,保护二极管用24CA可以解决问题么?

楼主:
铝电解电容有点高,放不上~

网友D:
找那种矮胖子的铝电解

网友E:
采用固态铝电解电容.

 1.高稳定性 固态电容在高温环境中仍然能正常工作,保持各种电气性能。其电容量在全温度范围变化不超过15%,明显优于液态电解电容。同时固态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与其工作电压基本无关,从而保证其在电压波动环境中稳定工作
  2.寿命长

网友C:
真的是alice84? 没看错!

网友E:
awey 这有什么吃惊的?

网友A:
吃惊你长进了呀

网友E:
等我修练成功,也和你一样当菜鸟!

网友C:
当然吃惊,mm们大多在【同僚】版风花雪月的

网友E:
awey 你是新来的?我曾在新手园地风花雪月,不信问问maychang 大

网友E:
今天在N个地方灌水了!下次加条裤吧!

网友F:
mm能水 水平又高 不錯

网友E:
michael_li!水平又高?最近是灌水多了点!

水位上升很快哦!

网友G:
看不出

alice84、123654789不但都能水,而且还深藏不露

网友H:
经常看到awey 大吃一斤啊,据说,某一天awey 在路边看到...

好大一堆牛粪,于是大吃一斤...

今天,
awey 在模拟技术版面看到 alice84 竟然回答技术贴,
于是又大吃一斤...

网友I:
哈哈~~~结果被xwj不小心看到了,就马上跑过去报警~~~

网友B:
我来灌一灌,想在这里水漫金山吗?我帮你们.想不到一个帖子

网友E:
大家都说偶很能水!

网友J:
这么晚还水啊

当心成熊猫

网友C:
女孩子还是水一点好◎◎◎

但不能太水…………

网友K:
毕竟是maychang的徒弟,有点水平的啦

不过,虽然问题能解决,但没有回答“为什么”。加油,继续你的风花雪月,mm!
--------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采用固态铝电解电容.

 1.高稳定性 固态电容在高温环境中仍然能正常工作,保持各种电气性能。其电容量在全温度范围变化不超过15%,明显优于液态电解电容。同时固态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与其工作电压基本无关,从而保证其在电压波动环境中稳定工作
  2.寿命长

网友L:
换个50-60V电解试试

 理论与实际应该差别的,竟然峰值有35V你的电容就耐压35V是不行的!

网友M:
成灌水铁啦?

而且有n多mm来这儿灌水啦?

网友N:
钽电容只能到35V?没有高压的

网友O:
使用元件六厂的多层瓷片电容,体积不会很大

网友P:
电容频繁大电流充放电?

如果负载很重且变化很大,而DC电源的输出能力有有限,导致电容频繁的大电流充放电.

网友C:
楼上想问什么?

网友Q:
配置的详细情况

能不能详细说说你使用的时候的配置情况,比如用的什么电源,板上和外部有什么连接,比如烧毁的时候串口是否是连上别的设备的,等等.

1.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可能是输入电源的质量问题,如果是使用的AC/DC模块电源的FG不良好接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2.钽电容是有50V的,就是比较胖一些.但我也怀疑用50V的结果会不会同样烧掉.

网友R:
技术交流

我是新生,请多多指教

网友S:
ripple current

除了耐压,还有个纹波电流(ripple current)系数,不够的话 一样会爆电容。选用相对纹波电流再大一点的电容看看。

网友T:
需要注意你的外接DC电源电压波动是否太大,因为

受钽电容的特性所限,不能用来当主滤波电容的,否则容易爆。

网友U:
可能电容上的纹波电流太大

可能电容上的纹波电流太大

网友V:
没看出来爱丽丝还挺厉害的,呵呵

网友W:
电容选取不合理

电容选取不合理 35*1.4

网友X:
没有道理呀,会不会是你的输入极性接反了啊,不然就是超压了!
你输入的是直流电压,有必要用共模滤波吗?好像有点浪费吧?

网友Y:
DC输入方向有没问题?

DC输入方向有没问题?

网友Z:
钽电容不是这样用的《

钽电容不耐冲击电流,上电是容易爆, 所以要么主回路串ntc, 要么每个钽电容串小电阻。

网友AA:
2个原因

1,如果你输入的是30V-35V则电容耐压不够,钽电容一般要降低二档电压使用
2,如果你输入的是小于30V,则电流太大!

网友AB:
用70V以上耐压的,反倍算保证不会有问题

用70V以上耐压的,反倍算保证不会有问题,楼上的1.4*Cv是书上讲的,在工程中一般都是反倍算,2*Cv

网友AC:
不会是你极型弄反了吧,大哥

不会是你极型弄反了吧,大哥

网友AD:
47UF会不会太小了?

47UF会不会太小了?再说35V的好像也不怎么保险,能换的话改个大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啊

网友AE:
会不会是电容的容量不够大呢?

网友AF:
建议加点防反措施,如串防反二极管

网友AG:
为什么我的滤波电容会被击穿甚至爆呢?

电容的耐压太低,电容耐压=工作电压X1.5

网友AH:
假如单个电容耐压不够,就把两个串起来用

假如单个电容耐压不够,就把两个串起来用

网友AI:
我的分析

当输入直流电压消失瞬间,电感TS产生感应电压,二极管D1正向导通,感应电压全部加在电容上,而感应电压非常高,因此电容上的电压可能超过35v,甚至更多。

网友AJ:
反了,要不就是电压太高了!

o(∩_∩)o...

网友AK:
讲两句

1.胆电容一般要50%的耐压使用~~~
2.容量过大时,耐压过高时应该串个几欧姆的电阻限流
3.你有用扼流圈,它是L元件,可能在上电和下电时产生高压~~
仅共参考

网友AL:
电容耐压

可能是电容耐压太低了

网友AM:
电压底了

网友AN:
用陶瓷电容

10u/50v,1206很常见

网友AO:
俺也遇到过

当时,用的是7V,电容是10uF/16V,也是大部分没有问题,或某一批次没有问题,但总有不开眼的会冒烟、爆炸等等,最后总结结论是电容的耐压差一点,应该用25V的,16V的理论上可以,但总会因厂家的生产工艺问题出现质量问题,尤其是某些国产的不知品牌的产品,就更不好说了,在改为25V的后就再也没有此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