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积分电路的优点

楼主(2007-10-23):
在外国一个产品的电路图上有这样的电路,
我的分析是OP27低失调电压小,并且失调电压温飘小,速度不快,而AD711偏置电流小,速度快,失调电压较大。这样二者配合到达积分电路的高稳定性和积分速度。
经过仿真,发现当输入是一个负电压时AD711的第3脚有一个小的正电压产生,加强了积分电流。请问各位我的思路对不对,怎样定量分析。

网友A:
U1开环的? 看不懂

网友B:
使输出电压变大点?

楼主:
一开始我也认为U1是开环

但是仿真和实际结果是对的,积分出来的也是线性的

网友C:
用 OP27 修正 AD711 失调

AD711 是 FET 输入的,输入阻抗很高,适合做积分器,但失调偏大(相对于双极型器件)
而 OP27 失调相对很低
这个原理可以结合两者的优点

楼主:
但是两个运放加起来总的偏置电流加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