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不能关断问题 - 初步原因查明

楼主(2007-10-23):
固态继电器控制的阻性负载,功率200W左右,在电网有外界干扰的时候无法关断,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初步原因经询问得知,与该电器设备的同一条供电回路中有三台大功率设备(因该设备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无法得知具体的型号,参数,据该设备使用者描述设备干扰很大),估计是那些设备工作时候产生干扰导致固态继电器不能有效识别过零关断,在增加了RC吸收和滤波之后可以使故障率由原来的约每10分钟一次降到60-80分钟一次,仍然没有达到正常使用条件。
暂时方案是使用保护电路来控制工作,等我出差到那里做实地考察后再讨论。

网友A:
加电源滤波器

固态继电器市场鱼目混珠,可能买到伪劣产品了。

楼主:
我先去增加一个电源滤波器试试看

原因呢?固态没有什么问题,采用分立元件,MOC3061/RC/BTA06C也是一样的结果,会不会和过零关断有关,电网干扰波导致可控硅能实现正常的过零?这部分我不太熟悉,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B:
你多关几次也关不掉吗?(间隔时间不要太短)

网友C:
你一直关这它还有输出?

楼主:
关断时间至少超过30秒

设备中有二个电流互感器,固态导通或者关闭系统通过检测电流互感器来确定,另有一个电磁继电器做为保护,如果固态因为某种原因持续导通,则通过电磁继电器来关断。
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环境下会出现固态无法关断问题,如果初始给电时候关闭关闭固态,那么不会出现自己导通,但是如果一旦开启,那么就不能关断了
故障概率按产品算大约在千分之一点三,但对于同一位置同一个电网则都会有这个问题,时间不固定。

网友C:
在固态的输入端并接5K的电阻

网友D: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悬空(不接任何东西

受到电磁感应就会自动导通。好一个“无线控制继电器”。
后来这个牌子的固态继电器就不敢再用了。

网友B:
试试接个电阻到地,和IO口断开,看看能关闭吗?

网友E:
考虑到”但对于同一位置同一个电网则都会有这个问题“

是否该”同一位置同“的电感成分较大?

楼主:
回楼上不排除电感成分较大的问题

我在固态的功率引脚侧增加了RC吸收回路,准备试试效果

楼主:
自顶一下,增加了RC的产品已经发出了

估计在下周二我就能知道猜测的结果对不对,到时候再分析。

网友B:
我帮你顶一下,知道结果上来说一声啊

网友F: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减小dv/dt

楼主:
探得初步原因

初步原因经询问得知,与该电器设备的同一条供电回路中有三台大功率设备(因该设备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无法得知具体的型号,参数,据该设备使用者描述设备干扰很大),估计是那些设备工作时候产生干扰导致固态继电器不能有效识别过零关断,在增加了RC吸收和滤波之后可以使故障率由原来的约每10分钟一次降到60-80分钟一次,仍然没有达到正常使用条件。
暂时方案是使用保护电路来控制工作,等我出差到那里做实地考察后再讨论。

网友C:
还是那句话

在固态的输入端并接5K的电阻

楼主:
回19楼 关于并接电阻的问题

对于固态或者光偶等如果一个引脚悬空,另一个接地通过测量可以发现悬空的引脚会出现负电压,这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19楼提示的不无道理,我没有把前极驱动描述一下是因为我认为该部分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主要原因,现描述如下:
驱动固态的是强推拉IO端口,高电平有效(该IO口可以提供不小于20mA的驱动能力,并且整个MCU所有的IO端口和MCU的Icc电流总和远低于手册中规定的参数)高电平有效电压4.90V,实测电流13mA,符合固态手册中驱动电流不小于5mA 的规定,低电平0.05V,电流0mA(万用表测量)

另外现场有如下实验,通过机械开关模拟驱动固态,5V电压开启固态,然后断开开关,使用短路线短路固态控制引脚到地,不关闭现象依然存在,而且问题是不是关断情况下自行导通而是开启后不能关断,疑惑仍存

网友C:
看样子,你得换个固态试试

用西子的试一下

网友G:
看来固态继电器也不是这么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