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择?

楼主(2007-10-24):
在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中选择什么样的型号比较好呀?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根据频率,容量,耐压来选择

楼主:
频率在500HZ以下,电压仅仅2V放大也就是5V.

网友A:
普通电解电容就行了。

楼主:
在你的BLOG里用的那个PIDUSBD12中接地和电源的那些电容都是一般的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呢?

网友A:
无极性的是普通瓷片电容,有极性的是普通电解电容。

楼主:
图传不上来.图上的是普通的无极性的电容大小分边是地0.1uF和1uF.电是470pF和0.1uF.这样可以吗?不用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