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基本概念的一些疑惑,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07-10-24):
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中提到:三极管是用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发射极电流的器件,对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流过的电流进行不断监视,来观测集电极-发射极间电流的变化,并用如图示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入一个电流计。我对此比较疑惑,这个电流计中流过的是基极电流吗?还是此图有些难以理解?

另外此书还提到只要三极管基极有电流通过,三极管就处于导通状态,是否就是说只要B、E极(NPN)之间加上正向电压就可以?C、E极加不加电压,加的电压的正负极与三极管导通没有必然关系?

最后,饱和是指当基极电流大于某一值时集电极电流无法再增加,我对此时集电极电流无法再增加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基极电流增加的前提条件是B、E极电压变大,电压变大时发射极电流也应该增大吧,但为什么基极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极电流就不能跟着变大呢?

一直对这些问题不太理解,请大家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A:
和晶体管内部载流子运动有关吗?

网友B:
参考一下我这个分析:

网友C:
嗯~嗯`是这样的~三极管本来就是由两个PN结构成的`在有外加电场的情况下`内部的PN结之间会有电子啊`空穴的运动`当然就会有电流了`在B与E之间加个电流计也不会错了~这个电流应该不单是基极的电流~还会有其它极的电流
若把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认为是可以流出的 他说其基极电流的流出~其实也就是指BE~BC间有电压 管子已处于导通状态了~
管子在饱和时~CE间的电压是不会随着基极的电流变化而变的~(可以看看管子的输出曲级图)`C极的电流就不会再有变化了`在这个时候管子就只是相当于一个开关用的`

网友C:
哈哈`还是LS的快点`我打字没你速度~

网友D:
看楼主的贴都有点晕了,给你打个比方:

自来水你应该知道把,三极管就好比是个水龙头。

以NPN三极管为例:
发射极就是出水口,电流从此流出
集电极就是接水管的地方,电流的入口
基极就是手拧的把子,控制水流的
集电极接的电阻就是水管,水管对水有阻力
电源电压就是水的压力

当拧开水龙头时,就有水流出,拧得越大,水流也越大 当拧到孔径与水管孔径相同时,再继续拧的话,水流也不会增大,此时水流已经饱和,如果想要水流能继续加大,有两个方法:1,加粗水管,减小水管的阻力,2、自来水厂增加水的压力。

楼主再用我上面说的三极管对比一下,仔细想想。

楼主:
多谢awey的形象比喻

有点明白了,我总觉得不完全了解这些原理就不能真正掌握三极管。

对饱和情况是否可以理解为集电极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电流的能力有个极限?

你说的两个方法:
1,加粗水管,减小水管的阻力,2、自来水厂增加水的压力。

第一个我认为是通过改变三极管本身的结构来增加集电极电流。
第二个是增加C、E间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D:
RE:

1,加粗水管,减小水管的阻力      减小集电极电阻
2、自来水厂增加水的压力          自来水厂的水是通过有阻力的水管传来的,
                                 对比为电源的电压,通过电阻加到集电极。

三极管会饱和,是因为集电极上有电阻,当基极的电流增大时集电极也增大,同
时集电极的电压也下降,当电压降到接近0时,再增大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就
不会再增大,此时称为饱和。

如果集电极接到电源,三极管将不会饱和,电流大到三极管烧毁为止。

楼主:
再次感谢awey

解释的清晰明了。

对我发的那副图你有什么看法?书中说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接电流计检测到的是基极电流,我还是不太理解电流计测得的为什么只是基极电流?

网友E:
有一点

楼主说:只要基极有电流通过,管子就导通是不正确的!
锗管导通0.3V左右,硅管0.7V左右!不是微小的电压然后微小的电流就可以导通的!

网友D:
楼上错了,注意是电流,不是电压

网友F:
我也正在补习晶体管工作原理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只有一个问题想说下,就是NPN工作在饱和状态下时,发射结和集电结的电压都是正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