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丝刀放电是不对的,99%会放**

楼主(2007-10-24):
此题有一定的共性。

如图是一款金正电子的5V和12V双路隔离输出开关电源。图中整流桥路后的C4和C5通电后存储电荷较难释放,高压持续时间长,检修时容易发生意外。请问,[问题1]如果要进行人工放电,怎样放电最好呢?

其它也有一点题。大家可以通过提问的方法提出。此处暂时从略。

2007-10-26订正图:

////////////////////////////////////////

根据帖子进程动态增加以下题目: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6 为什么要用D1?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11 在变压器T1上标明各线圈的同名端
12 davidli88在93楼讲到“L2、L3在同一磁芯上并绕,降低交叉调整”,请问,所谓的“交叉”调整是什么意思?
13 标出高频变压器T1的同名端。
14 为什么“C22和C18最好选ASP电容,容值不能太大,大了可能会过热,烧毁串的R16,R11电阻”?
15 怎样利用“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之间有等效的藕合电容”来分析C14、C19(估计是打C19为C15了)?学电源少,此前没想过耦合电容的事。

……可以出不少的题,以帮助消化该电路。该电路为金正JSJ-D55ANG型,规格为输入220 V,输出+5 V 2A,+12 V 2A,附图为抄板而来,发现有误请指正。

到目前为止,关于第一问的最佳参考答案及其特点分析:
(为方便读者思考,以下为答案部分暂时隐去----采用与背景色、背景灰度相同的字体,需要选中后才能就地阅读)
1 我的答案是,在Q1的C-E极间用钢丝刷由C极向E极拨扫,但同时要避免C-B极短路(详见24楼)。其主要特点是由于变压器T1的作用,不存在冲击电流的问题,但如果不能一次放完大部分电,也有T1磁饱和后电流过大的问题,而且,因为B极很近,需要小心进行,不能让C-B极短路。另外,手工操作不太可能保证T1不饱和。

2 xwj比较**用电烙铁的方法。其原理我理解是:生锈的烙铁头,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但必须注意一般的含锡烙铁头不小心会产生焊锡飞溅的问题,如果伤害到眼睛那就惨了……因此,必须注意养成使用烙铁的生锈部分的习惯(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更加安全)。另外,理论是烙铁的生锈部分也存在电阻不稳定的问题,不要以为碰上就被短路放电了,事后一定得检查实际放电完毕没有,否则,按自然放电等待时间处理。

3 edangz给出了灯泡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稳妥,不过,主要问题是灯丝开始是冷的,电阻小,直接用来放电会在开始的时候有较大的冲击电流。而由于普通灯泡并不太可能由于C4和C5那点电(最高可能电压约311 V,工作电压约280 V,总电容50 μF,停电后还会自己放电一部分)就发热增加电阻多少,因此,指望用灯泡就能象对高压大电容那样合理放电并不现实。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最佳方法是让方法1和方法2或方法3结合,另外,用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结合方法1放电也是一法。

关于“意外”的进一步解释:C4和C5存储电荷触电并不可能让人致命,但要命的是一旦触电,它会让人行为失控,由此所发生的次生事故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实际的检修环境,往往存在多种危险源,除了电源外,还有各种易燃易爆物、瞬间撞击他人或致伤害及二次伤害的物品等。

网友A:
这也能算考题吗???

偶喜欢用...电烙铁

楼主:
清晰的图

楼主:
当然算,不信看下去

外加几道
1 开始的一道题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6 为什么要用D1?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可以出不少的题,以帮助消化该电路。

网友A:
晕~~~ BS提问还留一大堆的...

网友A:
我也提一问: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上面一路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这一题估计不是高手很难答对的哦

网友B:
俺也提个问

不附加新的放电回路,只通过修改设计参数,加快断电后C4/C5的放电速度?

不是改改电阻那么简单哦...

楼主:
还有两个C19?

网友C:
这个问题弄到电源技术版还差不多吧,有点专...

还有那TL431还分开画,也不弄个虚线框表示一下,晕人...

网友A:
呵呵,我觉得TL431那种画法挺好的,没用过的也一眼便知它的

不过确实应该弄个框框一下,
但不应该是“虚线框”,因为“虚线框”通常代表可省略的电路:-)

网友C:
要不就干脆不标那个IC2 TL431,既然标了就应该框出来

我开始一看,还以为那个三极管就是TL431,把我弄晕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跟运放一起是个431。

网友B:
解决了7楼问题的同时,还可以节省一块钱

网友D:
来猜猜

首先猜这是一个反激的电源,然后再来猜猜下面的,各位都来批我吧,希望能引来各路高手,然后把这帖子搞活^_^
1 开始的一道题
加个开关和电阻专门用来放电吧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与开关频率,电流峰值,电压峰值有关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当Q1关断时C10上将承受较大的电压,应该加大耐压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地隔离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温度补偿

6 为什么要用D1?
阻容吸收,提供Q1关断时的回路,阻断Q1开通时的回路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利用D2D3的反向击穿来稳压,用于关断Q1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D7使Q1快速关断,D5稳压。D4?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与输出电压有关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对C20,C21充电,输出变小时来关断发光二极管。电容容量与两端电压有关,一个2.5V,一个5V

呵呵,以上纯属本人瞎猜。各位菜鸟们也出来一起猜吧(虽然一味瞎猜不好),不要让这样的帖子成了老鸟们谈天说地的风月场所哈

楼主:
C4、C5放电不是个问题

只要C4、C5上有电压,通过R1、R2使开关管导通对C4、C5放电。

网友D:
看了awey的回答

我突然意识到我错的离谱了- -!

网友E:
RE:awey

C4、C5放电不是个问题

只要C4、C5上有电压,通过R1、R2使开关管导通对C4、C5放电。

 既然能放电,干吗还出"图中整流桥路后的C4和C5通电后存储电荷较难释放,高压持续时间长,检修时容易发生意外"这个题????????????????????????????????????

楼主:
这个得问搂主了

网友F:
这个自激式电源还真是经典呢!

   电路的每一个细节设计的都很巧妙,细看从中能学到很多,当时的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呢,呵呵,可能经历了很多次的改进。
   请问C14、C19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滤波的作用?

网友D:
原来是自激的

这下错的离谱了。不知道有没有答对一题- -!

楼主:
哈哈,刚刚回来!

谢谢各位的关注!!

这些天特别忙。上班的时候没什么机会上网。

晚上公布第一问的答案,现在先到外面吃饭去。

楼主:
两个C19确实是错误的。

抄板画出来的图。awey不说,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你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太厉害了!!

根据板上布局,正确的是:电解C19为C15,C15为C7。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两个C7,晚上我查一下。但这样的编号显然不太符合“实际”,不管是以PCB图为参考还是以SCH图为参考,哪出的问题,就不管了,也管不了。

网友G:
c14,c19的作用估计一般人不明白!

两个作用,不过耐压选低了!
1、防自激;
2、降低输出纹波;

很多做电源的都不明白,只是照抄罢了!

楼主:
公布第一问的答案

1 对C4和C5进行人工放电,怎样放电最好呢?
以下是我给的答案,需要立即了解的,请选中以下内容(文字已经被设置成与背景色相同的灰度和色调):

直接将C4和C5两极短路放电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会有瞬间的超大电流。而不放电就干也是有危险的。当初我被电过好几次,他人也时有被电的反映。虽然那一点电不足以伤害人什么,但关键是被电的过程会让人瞬间失控,容易引发其它可能发生的“意外”。

我认为,正确的放电方法是将Q1的C-E极短路。具体做法是:用钢丝刷从C极向E极拨扫几次,然后,直接将C-E极短路。规定从C极向E极拨扫,是由于管子是按B-C-E的方向排列的,方向反了,容易让C-B极短路。

上述做法的电气原理是:放电过程经过了高频变压器,冲击电流被限制得较小。

另外,拨扫过程中,由于原电路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作用,Q1是有打开过程的,但类似正常工作时的状态,因而拨扫时出现的间断短路-断路过程不会导致Q1受到多少伤害。唯一的“不足”是R6受到的冲击电流大一些,但它实际是0.33Ω大个子线绕电阻,和一根导线差不多,因此,这种冲击不足为虑。

有人认为R1和R2的存在就不必放电了。这就看个人了,如果愿意等待那数分钟,也无妨----R1和R2高达170kΩ(174),时间常数很大的。现在说的是人工放电,就讲究人工放电的最好方法。

以上是我的发现和我的答案,有异议者请提出。其它问题答案我不给了,但愿意参与讨论,因为有的地方我也不是很有把握,说了也只能算提供参考。

网友H:
iC921俺是老总就直接把你臭骂一通

工人扫到CB短路的,你赔是不是?

楼主:
事实上,直接将表笔或螺丝刀插到C-E极间也无妨

至于乱碰造成C-B极短路,如果不注意,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的。
要防止C-B极短路这种事发生,更要防止触电的发生。我专门从事过安全工作,也对安全比较熟悉,比你更知道安全比钱更重要。

检修环境是有不少危险源的。

------
引用 网友H: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5楼: iC921俺是老总就直接把你臭骂一通

工人扫到CB短路的,你赔是不是?

网友H:
面壁思过去吧

按俺的工艺规划,如果工艺流程中有放电这一步骤,俺会在PCB上引出2针插座,配合适当的手持工件做放电过程

网友I:
不可取,还是等电压降低再操作.

楼主:
谈几个理解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来猜猜

首先猜这是一个反激的电源,然后再来猜猜下面的,各位都来批我吧,希望能引来各路高手,然后把这帖子搞活^_^
1 开始的一道题
加个开关和电阻专门用来放电吧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与开关频率,电流峰值,电压峰值有关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当Q1关断时C10上将承受较大的电压,应该加大耐压
>>试从损坏的原因上分析推理一下看看。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地隔离
>>这个不太可能。不接不更好隔离吗?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温度补偿
>>并不是补偿。而是利用它低温时电阻大,输入电流小的特点减小开机冲击,而开机工作后温度升高,电阻变小,也就满足了要求了。

6 为什么要用D1?
阻容吸收,提供Q1关断时的回路,阻断Q1开通时的回路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利用D2D3的反向击穿来稳压,用于关断Q1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D7使Q1快速关断,D5稳压。D4?
>>感觉很不对。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与输出电压有关
>>只是部分答案。实际上还涉及成本和体积问题。看实物就知道,同是2200uF的铝电解,但25V的要比16V的体积大不少。电容的电压等级一般要求为额定电压的2~3倍。。。。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对C20,C21充电,输出变小时来关断发光二极管。电容容量与两端电压有关,一个2.5V,一个5V
>>估计部分正确吧。最少,A脚电流较大也是一个因素。

呵呵,以上纯属本人瞎猜。各位菜鸟们也出来一起猜吧(虽然一味瞎猜不好),不要让这样的帖子成了老鸟们谈天说地的风月场所哈

楼主:
老大,你的担心好象有问题

我来计算一下:

不考虑三极管的放电,电容仅通过两个170K的电阻放电,两个电容串联容量为50uF,电压最大为310V,则有:

Uc=310×e^(-T/RC)
T=RCln(310/Uc)
Uc降到36V的安全电压时用的时间时
T=340000×0.00005×ln(310/36)=36 秒

再考虑到R1,R2的放电电流通过了三极管的基极,放电电流会被放大β倍,如果β=10,则放电时间将为3.6秒。

实际上,在断电后,电源不是立即停止工作,在电容放电过程中,电源还在工作,这样放电过程会更短。

楼主:
当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应该是最好的人工放电方法

引用 网友I: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8楼: 不可取,还是等电压降低再操作.

楼主:
to awey

我最早用的是两只150kΩ那种。最初被电后等待一两分钟有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仍然被电过。因此,你说的过度担心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

一般的设备,往往要求断电5分钟以后再动手,但检修人员也往往等不住那一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

网友J:
人工放电 太可怕了

楼主:
不放电或不等待放电才可怕

楼主:
呵呵。。。可能是这个电源比较特殊吧

我修过许多的彩电,它的开关电源断电后电压降得很快,不过还会残留一点电压,但不至于电人,其实人对直流电压不敏感,我试过两手直接接触120V的直流电压,没任何感觉。以前在煤矿,看到过电工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250V 的电力线的,不过我没试过。人体的直流电阻一般都大于100K,所以电流很小,感觉不到。

不过维修时,还是要对电容放下电,为了不影响测试。

网友K:
放电

可以用个40w/220v的灯泡接到电容上就可以放电了,也可以用个20w水泥电阻串联几个普通正负并在一起的LED来放电;在放电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灯泡和LED很快的暗下来.

楼主:
我的意思基本就是这样

awey

网友K:
不要用手直接拿火线

电工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250V,不会触电,主要是因为地板很干澡,在干澡地板我同样也用手直接拿220V的火线,没有感觉;不过在有点潮湿的地板用手背碰了一下火线,吓了一大跳;我建议各位不要在开电的情况下直接碰220V的高压,这样太危险了;有条件修开关电源的时候最好用个隔离变压器,或者再加个调压器和个普通点的功率表.

楼主:
好建议!!

有条件修开关电源的时候最好用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楼上的楼上,是我说的是直流电

网友A:
LZ去面壁思吧!

骇异为理由什么好主意呢,结果却真的想打你的PG!

自己选中我3楼的贴看答案吧

网友A:
35楼说的情况是有原因的

“以前在煤矿,看到过电工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250V 的电力线的”

--这是因为矿工上班时都是穿着塑胶套鞋的,这个套鞋的绝缘性很好!
你要是敢光着脚试试看。。。

楼主:
老X,是真的

是我没讲清楚,我看他们座在电机车的车头上维修,我还问他不怕电到吗?他说没问题,甚至一只手拉着电力线,一只手摸着电机车的金属壳,还对我说让我也来试试。

仔细想想,250V的直流电,对体电阻(直流)250K的人来说,电流也就是1mA,应该没问题。

网友L:
话题转了

转到人体电阻和安全电流了。

楼主:
maychang 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来说说啊

网友A:
呵呵,说起这个小时候还被“麻”过一次

我家是煤矿的,上学要走比较长的一段电车路,偶一般喜欢从铁轨上一路走过去,有时也会伸手给一路经过的每个柱子都拍一下

有一天下过雨,拍到一个柱子的时候被“麻”了一下,抬头一看这个柱子有个放电间隙,可能是下雨漏电了:-)

很早就知道电车是110V的直流,但一直不敢直接摸:-)
下雨天、或出汗时肯定还是不能直接接触的哦

楼主:
我试过120V的直流

还是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双60V的直流稳压电源串联起来,电压慢慢调上去,
120V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体电阻是比较小的,100K以内。

楼主:
还有,我30楼的这个计算有问题吗?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0楼: 老大,你的担心好象有问题

我来计算一下:

不考虑三极管的放电,电容仅通过两个170K的电阻放电,两个电容串联容量为50uF,电压最大为310V,则有:

Uc=310×e^(-T/RC)
T=RCln(310/Uc)
Uc降到36V的安全电压时用的时间时
T=340000×0.00005×ln(310/36)=36 秒

再考虑到R1,R2的放电电流通过了三极管的基极,放电电流会被放大β倍,如果β=10,则放电时间将为3.6秒。

实际上,在断电后,电源不是立即停止工作,在电容放电过程中,电源还在工作,这样放电过程会更短。

网友A:
而且,由于负载的作用,在电压下降到电路停振前是快速放

负载会快速“抽”掉一般的电压

楼主:
你那个电烙铁做啥东西?

捅哪?!
该打的是你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1楼: LZ去面壁思吧!

骇异为理由什么好主意呢,结果却真的想打你的PG!

自己选中我3楼的贴看答案吧

网友A:
唉,你自己人呆痴,懒得跟你说

网友L:
说这个开关电源,还是说人体电阻安全电流?

说人体电阻和安全电流吧。
人体电阻在皮肤干燥和湿润情况下差别很大,非常干燥的皮肤电阻可以超过1Mohm,接触220V当然什么事都没有。身体各部分皮肤厚度差别也很大,常干体力工作的手上有厚茧,干燥时500V都没事。但湿润情况下电阻相当小,所谓36V安全电压是对比较湿润的皮肤而定的。
人体对直流不如对50Hz交流敏感,换句话说50Hz交流对人体伤害比直流大,这曾经是爱迪生反对使用交流输电的一个理由。频率更高,高到几千Hz,人体更不敏感。有一种医疗设备叫中频电疗机,使用最高达100V的交流,而且电极是盐水纱布等,因频率高(1000Hz以上),人体感觉远比50Hz交流为低,可以长时间忍受。
所以awey在43楼说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

补充一下。
《9706.1-95医用电气设备通用安全要求》中2.4.3条对安全特低电压这样定义:
“交流电压不超过25V或直流电压不超过50V标称值”。

楼主:
人体的交流电阻是很小的

以前做过脂肪计,是测人体的交流电阻的,50KHz的交流电压,人体电阻范围好象是200欧-2K欧(具体忘了)。

听说 人体通电点亮灯泡的魔术,其实是真的,不过加的电是1MHz以上的交流电。

网友L:
怎么话题又回到开关电源了?

awey在30楼的计算没有错,xwj在49楼说的也没有错,这个电路放电是相当快的,但电路故障时就难说了,而维修或调试往往是在电路故障时才需要打开外壳接触电路。所以有的设计在这个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就是为了电路故障时将电容放电。这个放电时间,我记得有关标准中是有规定的。

网友M:
放大器和数据转换器选择指南

网友N:
不管怎么样,检修开关电源弄个电灯泡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A:
这就是跑题的最高境界:想跑就跑,想回就回,完全无缝连

不过,我还是觉得跑题嘴里还的是56楼:

引用 网友M: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6楼: 放大器和数据转换器选择指南

网友M:
哈哈~~~俺刚收到的邮件,感觉不错...推荐推荐~~~不为跑题

应该还算模拟技术吧~~~

楼主:
触电的危险性与频率关系很大

最危险的就是工频附近,但触电后的次发事故,往往更不能预料其后果。

楼主:
别玩深沉

■ 小x你别跟我玩深沉。就那点事,倒也没有你说的这么玄乎。一些事物并非以难易为上,这个帖子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关键倒是在于有没有发现,----许多事物都这样。不争两句没人说你不懂,但没说到位是事实摆着的,不管是你痴还是我呆。

如今反而觉得你发现我画TL431的好值得你继续发扬(前面忘了回复你,早相好的,原图是标明“>>→TL431是以控制R脚电压=2.5V为目标的器件”的,发图时我故意删除了),如今edanzg说的灯泡,让我佩服多了。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1楼: 唉,你自己人呆痴,懒得跟你说

网友N:
大家都知道小x言语随便的,用不着较真。

网友A:
说你你还不服,那你说说灯泡能放电,烙铁就不能放电?

灯泡好找些还是烙铁好找些?

难道你还要非看着灯泡亮不亮才知道放电放完了?

知道“如今edanzg说的灯泡,让我佩服多了。”,我说烙铁你却什么都联想不到,
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要去检查下老年痴呆症了?

网友A:
什么叫“玩深沉”?要“玩深沉”我就不会这么随便说话了

当然,也只有我认为是朋友的,我才和他随便:-)

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

网友M:
俺对模拟实在提不起精神~~~看看热闹~~~

会用集成芯片少操点心~~~

楼主:
狂晕,你没说到还有理由让人去联想

谁不知道导电的东西能干那活啊?

说你啊,年轻人,是了不起,但你我的差距和差异在这里应该看清了。说你是点到为止,不如说你马大哈。

有插队了,我说的是这个: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3楼: 说你你还不服,那你说说灯泡能放电,烙铁就不能放电?

灯泡好找些还是烙铁好找些?

难道你还要非看着灯泡亮不亮才知道放电放完了?

知道“如今edanzg说的灯泡,让我佩服多了。”,我说烙铁你却什么都联想不到,
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要去检查下老年痴呆症了?

楼主:
睡觉了,你们继续玩`~~~~吧

网友N:
烙铁是可以放电,但灯泡不仅仅是放电

楼主:
正因如此,俺说佩服你edanzg

网友N:
我也得睡觉了,明天要早起的,

x 和 i 你们继续。。

网友M:
俺也歇息了~~~让着他们灌吧~~~

网友N:
哈哈,有幸和楼上同时发帖?

不足为奇,把分钟看成了秒钟,面壁(蚊帐顶)去了,

晚安咯,老i 和 小x

网友A:
唉,你还是没理解烙铁的好处,再去面壁!!!

想不到烙铁是欠缺实际维修经验,
而提到烙铁还想不到用那就是人呆痴了

PS:
说文解字:
呆痴 --这两个字分别读二声和四声,发"癌次"音,长沙方言中经常用到,
     一般为开玩笑说对方反映迟钝的意思,切勿反过来无理解成痴呆了:-)

网友M:
哈哈~~~蝴蝶黄梁一梦间---早安各位~~~

楼主:
懒得和你争了

我还要干活……你们都要去睡,可我,还要自己给自己当水仙~

网友M:
晕~~~现在干活都是"特务"...

网友A:
呵呵,本来就“懒得跟你说”啊,你自己要扯出来:-)

顺便BS下把自己臭美成水仙的...

呵呵

楼主:
晕倒,自己给自己当水仙也不行

真该BS你。

可是,到底是你扯出来的还是我扯出来的?你以为你“懒得说”就不是你扯了?!

网友A:
再BS一下,BS半夜三更“干活”的

也不是是干啥活呢???

楼主:
这活不多,就是

BS你啦……

网友O:
看风景了

网友P:
知道用灯泡放电的多半是对维修电视很熟的

网友A:
维修电视一般也不会带个灯泡走,

再说,烙铁肯定就在手边,灯泡一般还要找一找

网友D:
说到电烙铁

想起自己以前对310V电容放电的时候用的是螺丝刀,确实十分快。不过那把螺丝刀就被黑得一踏糊涂了- -!

网友A:

很吓人的

网友C:
哈哈~~~真热闹~~~不过俺睡得更香~~~

网友D:
xwj

是不是因为螺丝刀的电阻小?我在放电的时候试了多次,就是有几点火星,其他也没出什么事么

网友B:
高压电容器不允许直接短路

铝箔与电极的联接,是通过铆合.铆合处电阻较大,瞬时大电流,容易引起该处铝箔气化,引起开路,若气化后的金属蒸气在两电间有缝隙的部位凝聚,可发生短路

网友Q:
谁能把这个电路的大致原理分析一下

谁能把这个电路的大致原理分析一下,我们初学者者将感激不尽!

网友B:
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

在RCC的章节可找到这个电路。电路需中,C10需要改用无极性电容。

顺便提一下,7楼老X的那个问题,属于交叉调整。在整流二极管上串uH级电感即可解决,或将输出滤波电感合用一个低u磁环,调整匝比可更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davidli88

那你之前说的解决了xwj的问题能省下一块钱是怎么省的呢?在91楼的说法里不是多用了一个电感吗?

网友B:
是这样的

L2、L3在同一磁芯上并绕,降低交叉调整。

去掉C15、C16、C23,将C17、C19分别改成两个ESR较小的容量减半的电容,成本可降低近一元。

降低纹波,一味加大电容量是无济于事的,要算一下,容抗与ESR那一个大?

PC电源中,+5V/+3.3V输出达20A,输出滤波电容才多大?2200uF!不信折开看

网友R:
D6和c10并联充电就能使Q1关断?不被D6限压?

网友E:
C4,C5,R1,R2设计的本身就不合理

开关电源如果正常,C4C5放电是很快的,但出故障后C4C5的电放不掉,你让修理的人怎么办,还是改进一下设计

C4C5旁边并个1M的电阻,从300V放到40V须99秒(1分半)

或者接个100K电阻再引出2端子,放电时用聂子钳短接2端子,C4C5通过100K和聂子钳放电,瞬间的事情,不用担心C4C5,因为闪光灯也用这个电解,放电只有0.1秒,电容还是好好的

网友E:
本人倒是觉的进线端用RT(NTC)不合理

电流变大-->RT变小-->电流再变大-->恶性循环

网友B:
呆子!!!

利用冷态电阻,降低上电的电流浪泳,减小对整流桥及滤波电容的冲击

网友D:
电流再怎么大

也总比没接的小吧

网友B:
电视机上好象是用4R7/5W的水泥电阻

固定电阻容易烧掉

网友L:
96楼 兰天白云 认为进线端应该用什么?

不会是用PTC吧?

这个地方用NTC,上电时NTC是冷的,电阻大,限制上电时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这个充电电流持续时间不到交流的一个周期即20ms,NTC还没有热起来。其后进入正常工作,NTC温度才会上升到电阻变小的程度。
这个地方,不可能产生如你想象的振荡,不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B:
老X

灌水不是这种灌法吧!一言不发,还害我进来,不累?

网友A:
呵呵,我是看96楼说的好玩,没忍住笑:-)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96楼: 本人倒是觉的进线端用RT(NTC)不合理

电流变大-->RT变小-->电流再变大-->恶性循环

网友D:
xwj在3楼的做法

直接导致了我每次看到他发帖,就把他的帖选中一遍。本来还以为在101楼里有玄乎。被骗了- -!

网友S:
tl431 a. k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K:
进线端

  进线端加热敏电阻,水泥电阻或者线绕电阻是有必要的.
  用浪涌测试仪来测试,没有加热敏电阻,浪涌电流很会大,如果电路设计得差的话就很容易炸机了.

楼主:
多谢,已经订正!

引用 网友S: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5楼: tl431 a. k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T:
进来坐会~

网友J:
我也是进来坐一下!

楼主:
想笑就让他笑

这小子就爱瞎笑的。但确实是用NTC而不是PTC。原理是:刚刚上电的时候,电阻大,输入电流被限制,待其发热后,电阻减小,发热减弱,之后逐渐达到平衡,再之后,就工作在小电阻状态,即既提供适度的保护也可以在工作时“节能”(这是稳定、可靠与能耗之间的一种折衷)。如果你想到负反馈,会立即明白的。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3楼: 呵呵,我是看96楼说的好玩,没忍住笑:-)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96楼: 本人倒是觉的进线端用RT(NTC)不合理

电流变大-->RT变小-->电流再变大-->恶性循环

网友U:
看完了,令人失望!

网友V:
D1? 怎么又跑题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啊!

D1?
由D1组成的是一个电压铅位电路以限制开关管的漏及的蜂植电压。

乱搞!瞎搞!

网友W:
回一下93楼的说法

L2、L3在同一磁芯上并绕,降低交叉调整。

去掉C15、C16、C23,将C17、C19分别改成两个ESR较小的容量减半的电容,成本可降低近一元。

降低纹波,一味加大电容量是无济于事的,要算一下,容抗与ESR那一个大?

PC电源中,+5V/+3.3V输出达20A,输出滤波电容才多大?2200uF!不信折开看

--------------------
貌似你搞错成正激了吧.正激是可以两路共用一个磁环来提高调整率,因为磁环储能,会影响占空.这里l2,l3只不过用来减小纹波杂讯,并绕有什么好处?
而且电解电容都被拆掉,拿什么储能?
pc电源的电容小,那是因为有储能电感的存在,电容当然可以小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题昨晚给忘了

11 在变压器T1上标明各线圈的同名端。

谢谢113楼。

网友B:
re:113楼(兼正激或反激拓朴的选择原则)

这个电路主体部份是RCC,是反激的一个基本类型。

多路正激共用的磁环有两个作用:1、储能;2、优化交叉调整。

反激不需电感储能,但在整流管上串入共用磁环的小电感(电感量比次级测漏感稍大即可

,不可过大,否则主开关反峰电压过高),同样有优化交叉调整的作用。当然,串入不共

用磁环的小电感也有一定效果,但是不如共用磁环的方式。

开关电源的设计中,很多初学者对储能电容的选择不得要点,往往认为电容量越大越好,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参数:等效串联电阻与涟波电流。

我认为,合理选择电容的ESR与容量,尽量做到ESR与容抗相近,是提高性价比的一个有效途径。而涟波电流的裕量,关系到电容的使用安全。

对于5V一路,我的分析为:RCC应用功率极限为50W,我设5V输出为5A,电阻1欧。
一般RCC工作于50~100K,以50K计,在不考虑ESR,则输出端2200uF电容可将电压纹波限制在30mV以内,但通常情况下,2200uF的ESR可达40毫欧,这时电压纹波将达到400mV,可见ESR的“功劳”不小,而同一牌子的1000uF电容,ESR约为50毫欧,用两个1000uF电容并联,ESR为25毫欧,纹波将降为250mV。

还有,这个电源的5V端如果超过2A的话,用反激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低压大电流做反激,效率和成本都没有优势。

书上通常认为,反激适合做50以下应用,正激适合50W以上应用,这有点狭隘,我认为选择电源拓朴,不能只看功率,还得看负载阻抗。

可以请写书的人用正激做一个输出200V,电流1A的电源,用反激做一个输出1.5V,10A的电源来看看。保证他们会脸红。

楼主:
说明,是超过了5A

具体为:5 V,5 A;+12 V 2A。已经在1楼添加内容中给出。

还有,这个电源的5V端如果超过2A的话,用反激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低压大电流做反激,效率和成本都没有优势。

网友L:
真知灼见

可以请写书的人用正激做一个输出200V,电流1A的电源,用反激做一个输出1.5V,10A的电源来看看。保证他们会脸红。

网友W:
哦,原来你说的是串入的电感,是我理解错了(re 115)

这个电路5v和12v隔离,常规的提高交叉调整率的方法无法用,比如双路反馈,叠绕绕组等,串磁环是几乎是唯一选择了,不过倒是没试过两组绕在一个磁环上,下次找机会试试效果.
电容方面esr是影响纹波的主要方面,可采用低内阻的电容,或者多颗并连来减小,但要注意,整流出来的第一颗电容承受的涟波是最大的,大电流输出的时候尤其明显.
正激,反激的应用,同意你的说发,反激做低压大电流不适宜,即便是加同步整流,超过8a都很痛苦

网友B:
涟波电流

大电流反激电源,输出电容的涟波电流分配要靠LAYOUT来实现,估计EMI也不好搞。

正激简单多了,储能电感起主要的滤波作用,小小的一颗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X:
ooo

不太清楚耶

网友Y:
A3电源

这跟彩电上的A3电源简直就是兄弟吗?好像又有很大的区别!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楼主: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我只知道这样的结果,但不是很明白其中详细原理。据说它容易损坏就是由于高频引起发热的结果。麻烦详细讲解。

当然,我也知道“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的“原因(答案)”是:T1的12-10脚输出负电压时,得由D2、D3提供电流回路。

-------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网友A:
晕~~ 这都不会分析吗?

首先想清楚这个电路时怎么“自激”的啊

真不知你是怎么当上模拟版的版主的

楼主:
不知道谁晕

照你这个帖子看,你可以怀疑我的技术,但还没资本也没水平怀疑我当版主。知道吗?回去扒到被子上好好哭三天吧,面壁是不用了,还没到这一步。
----------

你这个帖子,我是非得照一下相了-------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3楼: 晕~~ 这都不会分析吗?

首先想清楚这个电路时怎么“自激”的啊

真不知你是怎么当上模拟版的版主的

网友Z:
这个电路倒是值得欣赏

1.D2D3提供了C10的放电途径,并保持了Q1有适当截止反压.
2.C10宜选用波纹电流大的型号,所以常用50V以上电解;
  它的损耗可以忽略,推荐使用薄膜甚至瓷介型.

网友AA:
关于开关电源的一道题

C14.C19是安规电容,它的用处可大了,可以稳定输出电压,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以前我遇见这个问题,但电源板没有这个电容打高压会漏电。

网友E:
谢谢各位大侠的批评

知道NTC的作用了.
但是这个电路好象没有过压保护功能,有些山区,用电高峰时,电压只有160V,用
电低峰时,电压有260V甚至更高,C4C5端的电压达到400V以上就坏了.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Z:
C4C5用250V的

楼主:
额定输入电压为(220+/-15%)V

127楼

网友AB:
呵呵

还好 还好

楼主:
dangelzsp 的分析N好

但有的地方还要提高水平才能看懂。davidli88帮助讲解!

这下很好地进入EMI,EMC内容了~

14 为什么“C22和C18最好选ASP电容,容值不能太大,大了可能会过热,烧毁串的R16,R11电阻”?

15 怎样利用“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之间有等效的藕合电容”来分析C14、C19(估计是打C19为C15了)?学电源少,此前没想过耦合电容的事。

注:看1脚的波形似乎是dangelzsp的错误表述。一般来说,应该是看那里的电流波形,因为那里是电流反馈。从这点看C20应该有旁路+5V点噪声的作用。

---------
高兴在TL431的画法被欣赏中……

网友Z:
什么是"ASP电容"?

网友AC:
模拟技术

只要C4、C5上有电压,通过R1、R2使开关管导通对C4、C5放电。

网友AC:
模拟技术

  我看不懂

网友AC:
关于我

我是新生,请多多指教

网友AD:
开关电源

我看不懂

网友Z:
C22和C18不必选ASP电容

用J级低损耗瓷介就行.
那个我不叫它"反馈",而是称其为"取样".为获得稳定输出,理所当然应在最接近输出的地方取样啦.
对光耦而言,那更不应叫"反馈".它只是提供给光耦所需要一个尽量稳定的工作电源而已.
反激是指电源在管子反向截止期间,由储能电感向负载供电的型式,区别于正激;
自激是指管子开关交替的驱动信号直接来自正反馈回路,区别于它激.

网友C:
呵呵,取样得到的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难道不是反馈回去吗?

网友AE:
yun

LS 公布答案没有哦!

网友AF:
da

you  dian nan

网友Z:
嘿嘿,那么叫容易与线性放大器中的"反馈"混淆啊

网友C:
呵呵,我刚刚没看前面的回复,刚去看了下, 那个叫做取样点

任何一个反馈过程都需要一个取样点. 在取样点取样后,反馈回控制电路。

通常取样点选择在输出点,这样取样就反应了实际的输出结果。有些距离比较远的,
需要专门的取样线路,使取样点靠近输出端(负载).

网友L:
叫“取样”还是“反馈”,有什么区别?

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是怕与线性放大器中的“反馈”混淆而叫“取样”,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稳压(或稳流)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反馈的放大器,准确地说,是半个放大器,因为开关电源一般只能单向输出,所以算是半个。如果开关电源设计成可以双向输出的并且将基准电源换成交流信号,那就叫D类放大器。
所以线性放大器里面所有的反馈理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于开关电源,只不过开关电源的小信号模型目前还不是很完善,处理起来有些困难,通常都是取近似,计算不是很准确。

网友Z:
有点区别

稳压"取样"有基准比较环节;放大器"反馈"则没有.

网友AG:
学习

这个图难

网友E:
高手不少,见识多,学习中

在电感的左边采样还是在右边采样??
我认为在左边采样更能快速的反应电源的变化,加速占空比的调节
在右边采样则更好的反应输出变化的情况,各有长处

网友C:
俺我个人的理解, 你要"反馈",那么必须先"取样"

样都没取到,如何反馈? 因此我想"取样"是"反馈"前面一步.

当然,也可以认为反馈是包括取样的,把整个过程叫做反馈。

意思大家明白就行了。

网友L:
回151楼 尤新亮

放大器总有输入信号吧?放大器“反馈”就是与输入信号“比较”,输入信号就是“基准”。

网友Z:
呵呵,只是我个人的细节区分而已

网友C:
对,刚想说输入就是参考,忘了,被155楼抢了,哈哈~~~

网友L:
回153楼 兰天白云

在电感的左边或右边取样都可以,但环路的频率响应大不相同。
注意我在前面说的:电源本身就是个放大器,在电感右边取样,相当于放大器输出端串联了一个LC回路,该回路对直流成分影响很小,但对整个放大器的交流特性则影响很大,降低了放大器的带宽,增加了放大器的相移,当然对反馈回路的设计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楼主:
取样当然是在电感之后

那里----
1 更接近负载,也就是“第一线”。
2 源端的脉动性被隔离。

------------------------------------------------------
引用 网友AH: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60楼: 谢谢maychang大侠指点。
没有想到开关电源跟运放居然能这样联系起来,受教!
再弱弱的问声:对单端反激(不是自激电源)的开关电源来上说,是从电感前还是从电感后取样更合理点了??

网友L:
回161楼 dangelzsp

对闭环的动态响应时间是影响之一,其它还有,例如负载变化时产生过冲等。反馈设计不合理会产生振荡,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Z:
取样点在这里

网友AI:
放电的问题

对于放电的问题,我认为在电路中应该在两个电容上面各并联一个100K-150K的1/2W电阻比较合适,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放电了!另外,我个人认为该电路的结构不需要串联两个电容来滤波,一个电容就好了,那样只要电路是正常工作的就不存在放电的问题了,除非开关电路故障不能工作才需要进行人工放电!

网友AJ:
这个问题我关注了恨久

  我对于这类板子的维修,不管有没有电,先用尖嘴钳捅一下,已养成习惯.至于是用什么工具(刷子电烙铁灯泡...)那要看个人的喜好了.

网友Z:
该说你什么呢

你圈的那个点不是取样点,只是光耦的工作电源!!!!
我给你画箭头的地方,才是稳压取样点,R9是取样分压电阻.

楼主:
dangelzsp,通过这样的途径明白了就好!

引用 网友AI: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67楼: 放电的问题
……
-------
单只电容当然好,但耐压值达不到要求。

楼主:
来了个比较晕的事!

这两天,我们检修到一个气死人的----
保险烧了10来个,开关管烧了四五个,整流桥烧了两三次。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难缠的故障电源!

目前是一步步往前靠,从整流开始,逐级让后面的电路工作。今天上午做到让B-E极短路,检验Q1的C-E极耐压性(第二次了)。还没事。可惜下午有别的事没弄。不过,对后面的事一点也不乐观。估计还得烧几次才能了事。

注:输出电路没有短路现象。

楼主:
修理的时候输入端串个大功率的灯泡

网友B:
这种问题很严重

有两个对象:过流保护故障、开关变压器匝间局部短路

楼主:
示波器坏了,一时还不知道辅助线圈的电压情况

但我考虑先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检查保护电路。

dangelzsp:功率器件不坏,好办点
davidli88:匝间短路如何测?
awey:你通常用多大的灯泡?

网友N:
金正不在了,但它的品牌和产品还在放光芒,

楼主:
....

引用 网友N: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79楼: 金正不在了,但它的品牌和产品还在放光芒,

网友AK:
C14.C19是安规电容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用来共模滤波

网友AK:
感觉这个题出得不错,可惜就是后来跑题跑得太离谱了

我不明白并在两个二极管上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用的,看到过整流桥里的二极管有些都并了一个小电容,不知道作用是否类似

网友AL:
太高深了~~~SMPS

网友AM:
没有搞过,不知得怎么样.

网友AN:
呵呵

c20和c21是电解电容???

PD补偿网络

网友AO:
我也猜猜,以欢迎拍砖

看了上面几楼的回答,我也来嗐猜几题吧。我也是一个菜鸟,不对之处希望高手来指正:
A:这应该是一个反激式的开关电源。因为在正激式电源中,C15、C16、C23不能这样用。
B:绕组10-12应该做成一个正反馈的结构,这样才能维持振荡。
所以绕组的同名端应该是:9、10、2、3、4
同时,该电源的反馈信号仅取12V电源,说明12V是主电源。但为了保证5V电压也在能接受的范围内,12V

绕组最好分两层绕制,层间放5V绕组,同时12V的两层绕组与5V的绕组都应当满层。
我开始答题吧:
1 开始的一道题
我比较同意awey的观点,但是感觉174(170K)电阻偏大了些,在电压较低时不一定能便Q1良好导通。最好

能再下降些,使即能满足启动要求,又能满足放电要求。R1、R2要同步更改。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这个我也不太会选。一般好像C的大小决定了吸收效果,小了吸收不好,大了损耗会加大。
R的大小是跟绕组上的电压波动、频率、C值大小决定的,但是其大小值我会定。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因为在这个电路中10-12绕组不用大高电压。我认为应该是该电容工作

在高频态,而电解电容的ESR较大,发热或老化损坏。补救办法是:在C10两端并一个104的高频电容,或

干脆使用474/63V的高频电容。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变压器原边与副边有等效电容,而原边绕组上电压又是在大幅度高频振动的,这个振动通过等效电容耦合

到次级绕组,会使次级也跟着高频波动,而这两个电容就是吸收这种高频波动。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是缓冲的热敏电阻。常温态下这个RT表现一个比较大的阻值(比如10ohm),这个电阻使得通电瞬间电流不

太大,保护了桥堆和电容以及后面的器件。当正常工作后这个电阻就会发热,阻值下降,从而降低了损耗

6 为什么要用D1?
与R3、C6构成DCR吸收电路,这种吸收电路效果不如RC吸收电路,但损耗较小。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D2、D3是用来钳位D1的BE极反向电压的。三极管的BE正向本身就是一只二极管,其正向导通电压不会太高

,且有些三极管BE间还允许流过较大的电流。而BE间一般都不能承受高的反向电压。D2、D3的作用就是钳

位反向电压。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D7的作用同上。D4、D5分别是保护Q3、IC1不承受高的反向电压。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同样容量的电容,耐压高的电容高频特性要好些。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作用:一:缓启动。二:够成反馈环路积分环节。

楼主:
回wzdhao

后经核查,R1和R2应当是154,而不是174。未能及时交待,请原谅。

另外,D2、D3的功能还有为C10提供放电回路的作用,因为反馈线圈是有负电压来的。也许这里为什么用2个而不用1个倒是要考究它一番。其它前面有一些讨论,你不妨仔细看看。

网友AP:
awey 说得不对。

煤矿的矿车用的是250V的直流电,它的负极接到铁轨上,“在煤矿,看到过电工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250V 的电力线的”对人的伤害比同等级的交流电要大。

煤矿的交流电是三相零线不接地系统,常用380V、660V两种线电压,380V的系统每相对地电压为220V。

从原理上说,它们和地是隔离的,“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其中一根线”应该没一点事。

不过由于电网中的所有电缆构成的等效电容的影响,“踩到地上直接用手去接触其中一根线”对人的伤害是个未知数,视电网的的大小决定。

我以前在的井下是660V的,每相对地电压为380V,我试过用手触摸其中一相,有明显的感觉。

楼主:
datouyuan 你确信吗?

我做过煤矿井下的电机车载波通信和开关电源等产品有好几年,经常去煤矿调

试。井下的电力线用的是直流电,我看到过的有250V和550V两种,是用三相交

流电直接整流输出的,负端接铁轨,正端接架线。

网友AP:
这点可以确信,架空线的直流对人极大。

我在井下呆过3年,干电工。
到是交流电对人伤害小点(由于我前面讲的原因)。

网友A:
你们都错了!!!

地面电车的是110V的直流电,通过变压器、整流获得;
井下的电车都是110V的电瓶车,由蓄电池车箱供电

至于固定设备(绞车、水泵、分机等)的动力电源,则都是标准的380V3相交流电,而且是3相平衡不接地系统

网友A:
当然,也不排除不同地方的差异性,具体还得去查下标准

楼主:
从原理上说,井下为什么是直流电?

我只知道2点:同等功率情况下,最大电压小一些;一旦触电,危险性小一些。

楼主:
瞎子摸象,各说各的

我最早工作时的国营单位是专业做煤矿井下电子设备的,去的都是国家统配的

大煤矿,我前后做了5年,难不成我记错了?

网友A:
呵呵,却是都是在瞎子摸象:-)

网友AP:
回楼上的,你说的是个别小煤窑吧?

我所在的单位:
绞车是6000V的。
我们主要是用660V的,也用380V的。
井下主巷道、地面的电车都是250V直流。只有开拓区的巷道才用电瓶车,电压48V。
假如电压小了,电缆要很粗,稍微大点的井下电压要高点。

楼主:
阳泉,大同,西山,淮南,攀枝花等 是小煤窑?

网友AP:
awey,我回的是193楼,我打字太慢了。

阳泉,大同,西山,淮南,攀枝花等 是只用380V交流吗?

网友L:
上学时下过煤矿

发生事故,差一点把小命丢在井下。

网友A:
一点疑问:井下能用架空线电车吗?

那么大的电火花,怎么防爆???

印象中电瓶车的电压好像不是48V的吧?不记得了...

动力电也分大功率的和小功率的,主井升降电机当然是至少几千伏电压的,但那个属于特殊设备,而且也是地面设备啊
我们那个煤矿不大,4个工区每个也就相隔几十公里吧,我们那个工区也就3千多职工,井深550M,其他的不清楚,这是小煤窑吗???

所以呢,大家其实都是在盲人摸象罢了,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还是得去查下标准...

PS:
呵呵,其实我只是煤矿子弟,从没下过井,所有印象也只是根据运到地面上的设备来判断的:-)
小时候对这个感兴趣,没事就喜欢到处瞎逛、瞎看...
呵呵...

楼主:
低瓦斯煤矿,巷道里又是通风的

但对电机车内的设备必须按防爆要求设计,很变态的标准。。。

下过最深的700多米,座罐笼(煤矿的电梯)上下的。

网友A:
煤矿安全生产试行规程(摘录)

煤矿安全生产试行规程(摘录)

  【颁布单位】 燃料化学工业部
  【颁布日期】 19720316
  【实施日期】 19720316
  【章名】 一、总 则
  略。
【章名】 第六章 运输、提升和空气压缩机
  第一节 运 输
  一、平巷运输
  第二百七十二条 使用电机车运输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一、二级瓦期矿井进风的主要运输巷道内,可以使用架线电机车
;
  二、三级和没有瓦斯喷出或煤和瓦斯突出煤层的超级瓦斯矿井的进风
巷道中,要使用矿用安全型蓄电池机车。经省(区)管理局批准,在三级
瓦斯矿井中砌■的主要进风巷道内,可以使用架线电机车;
  三、瓦斯矿井回风巷道中,禁止使用架线电机车;沼气浓度不超过0
.75%的回风巷道内,可以使用防爆型蓄电池机车;
  四、开采有瓦斯喷出或有煤和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在回风巷道中和
煤层掘进巷道中禁止使用电机车。但在距回采工作面50米以外的进风巷
道内,或沿走向掘进岩石巷道中,巷道到煤层的距离不小于5米,掘进回
风中的沼气浓度不大于0.5%时,可以使用防爆型蓄电池机车。
。。。。。
  第二百七十九条 架线电机车使用的电压,直流电不得超过600伏
,交流电不得超过400伏
。
。。。。
  第二百八十六条 蓄电池充电房内必须采用防爆型电气设备,禁止携
入瓦斯检定灯。测定电压时,准许使用普通型电压表,但必须在揭开电池
盖10分钟以后进行。
  在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内,蓄电池机车的电气设备,只准许
在车库内打开检修。
。。。。。

 【章名】 第七章 电气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五十五条 电源和供电线路的规定:
  一、每一矿井至少要有两条电源线路:三级和超级瓦斯矿井,要有两
条专用的线路;一、二级瓦斯矿井,要有一条专用线路;电压在22千伏
及以上时,可以不设专用线路。特殊情况,经省(区)管理局批准,可以
例外。
  二、由井上送到井下中央变电所(或主要泵房)的电力电缆,一般至
少敷设两条。当任何一条电缆发生故障时,应保证原有用电负荷。
  第三百五十六条 井下变压器禁止中性点接地,但专供架线电机车变
流设备用的专用变压器不在此限。

  禁止井下电气设备接零。
  禁止由地面上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和发电机向井下供电。
  第三百五十七条 除开采有煤和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外,无瓦斯喷出
的井底车场和主要进风巷道中,固定式的电气设备可以采用一般矿用型的
。但国内尚未生产一般矿用型设备以前,经省(区)管理局批准,允许使
用普通型的电气设备。
  一、二级瓦斯矿井的采区进风巷道中,固定式电气设备可以采用矿用
安全型的;三、超级瓦斯矿井要采用矿用防爆型的。
  使用架线电机车运输的巷道中及沿该巷道的主要机电峒室可以采用一
般矿用型电气设备(包括照明灯、电话、信号和自动闭锁装置)。
  在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内,移动式的电气设备必须采用矿用
防爆型或矿用安全火花型的。普通型携带式测量仪表(如电压、电流、功
率表等),只准在沼气浓度1%以下的地点使用。
  第三百五十八条 在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中,必须采用矿用
防爆型或矿用安全火花型的电话机、信号装置和自动闭锁装置。除开采有
煤和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外,无瓦斯喷出的井底车场和主要进风巷道中,
可以使用普通型的电话机、信号装置和自动闭锁装置。
  第三百五十九条 除开采有瓦斯喷出或有煤和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外
,三、超级瓦斯矿井的井底车场和主要进风巷道中,可以采用矿用安全型
照明灯。其余巷道必须采用矿用防爆型照明灯。
  一、二级瓦斯矿井的进风巷道中,可以采用矿用安全型照明灯。在工
作面顺槽及回风巷道中,必须采用矿用防爆型照明灯。
  第三百六十条 井下不准带电检修和迁移电气设备(包括电缆和电线
)。

  检修或迁移前,必须切断电源,并将导电体接地,700伏以上的电
气设备还要将导电体完全放电(在可能积聚瓦斯的地方,必须检查瓦斯,
沼气浓度在1%以下时,才准放电)。所有开关把手,在切断供电时都要
闭锁,并悬挂“有人工作,不准送电”牌,只有执行这项工作的人员,才
有权取下木牌并送电。
  必须带电迁移时,要制订安全措施,报矿革委会批准。
  第三百六十一条 操作电气设备的人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操作700伏以上的电气设备时,必须站在绝缘垫上,并要戴绝
缘手套、穿绝缘靴;
  二、127伏手持式电气设备的操作手柄要有良好的绝缘;
  三、除专责和值班人员外,不得擅自操作电气设备。
  第三百六十二条 一切容易碰到的、裸露的电气设备和它带动的机器
设备外露的转动和传动部分(如靠背轮、链轮、皮带和齿轮等),都必须
加装护罩或遮栏,防止碰触危险。
  第三百六十三条 井上下各级配电电压和各种电气设备(包括电缆和
电线)的额定电压,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地面、井下低压电力网路的配电电压不得超过700伏;
  二、井下的配电电压不得超过7000伏;
  三、井下照明、手持式电气设备(电钻等)的额定电压和电话、信号
装置的额定供电电压不得超过127伏;

  四、井下远距离控制线路的额定电压:使用电缆时,不得超过36伏
;使用裸线时(只限于安全火花系统内),不得超过12伏;无瓦斯或煤
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内,采用瓷瓶架设的裸线时,允许采用24伏。

  第三百六十四条 地面、井下电气设备(电动机、变压器、馈电开关
、磁力起动器、漏电继电器等),如同时使用两种电压时(380伏和6
60伏)
,在电气设备外壳上,必须有明显的标志。
  第三百六十五条 每一矿井必须具备地面、井下配电系统图和井下电
气设备布置图及电力、电话、信号、电车等线路平面敷设图。图上注明:
  一、电动机、变压器、配电设备、信号装置、电话机等装设地点;
  二、每一设备的容量、电压、电流种类及其他技术性能等;
  三、馈出线的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值、熔断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
及被保护干线和支线最远点短路电流值;
  四、电缆的用途、电压、断面和长度;
  五、保护接地装置的地点;
  六、风流方向。
  有关电气设备的一切变动,应及时在图中作相应的改变。
  第二节 电器及其保护
  第三百六十六条 700伏以下的井下电气设备,禁止使用油开关、
带油的起动器和一次线圈电压在700伏以下的油浸变压器。但峒室内的
控制器、自耦变压器、整流器和电阻器等不在此限。
  第三百六十七条 井下线路的短路容量,要根据井下所装油开关类型
、电缆断面等加以限制。但不得超过50兆伏安。如超过时,须报省(区
)管理局批准。
  井下油开关的最大遮断容量,当未标明用于井下时,其使用的最大遮
断容量,不得超过额定最大遮断容量的一半。
  第三百六十八条 井下一次线圈电压在700伏以上的动力变压器,
至少要装设过电流及无压释放的保护装置。井下电动机和由采区变电所或
配电点引出的馈电线,要装设短路电流和过电流的保护装置。
  第三百六十九条 井下700伏以下的电力网路中,各种开关的过电
流继电器的整定和熔断保险丝的选择,要按照本规程细则《矿井低压电气
设备保护装置的选择》规定进行。
  第三百七十条 矿井变电所的高压馈电线上(7000伏以下),应
装设有选择性的检漏保护装置。采区变电所的低压母线及供127伏电钻
用电
的变压器上,必须设有自动切断漏电母线的检漏装置;井底车场范围
内变电所的低压母线上,应装设自动切断漏电母线的检漏装置或检漏指示
器。
  检漏装置要确保灵敏可靠,不准甩掉不用。每天要有值班人员对检漏
装置运行情况进行一次试验。若发现因网路绝缘电阻降低或检漏装置损坏
而不能送电时,要立即向调度室汇报,恢复正常后才能送电。
  第三百七十一条 直接向井下供电及经过钻眼向井下供电的地面变电
亭的馈电线上,禁止装设自动重合闸。手动合闸前,要事先与井下联系。
  第三节 机电设备峒室
  第三百七十二条 井下永久性中央变电所和井底车场内的其他机电峒
室必须砌■,采区变电所要用不燃性材料支架。从峒室进出口起5米内的
巷道要砌■或用不燃性材料支架。
  工作面配电点要有专用的峒子,并用不燃性材料支架。
  井下中央变电所和主要泵房的地面,应比井底车场的轨面标高高出0
.5米。
  第三百七十三条 峒室必须装设向外开的铁板门,铁板门全部敞开时
,不得妨碍巷道交通。铁板门上要装设便于关严的通风孔,以便必要时隔
绝通风。装有铁板门时,门内可以加设向外开的铁栅栏门,但不得妨碍铁
板门的开闭。
  第三百七十四条 变电峒室长度超过10米时,必须在峒室两端各设
一个出口。
  第三百七十五条 峒室内各项设备和墙壁之间,必须留出0.5米以
上的通道;各项设备互相之间,必须留出0.8米以上的通道。不需要从
两侧或后面进行检修的设备,可以不留通道。
  第三百七十六条 装有带油的电气设备和变压器的井下峒室,禁止设
集油坑。
  峒室内不应有滴水现象;峒室的过道禁止存放任何设备和物件;带油
的设备和变压器如有溢油或漏油时,必须立即处理。
  第三百七十七条 峒室入口处要悬挂“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牌。
  峒室内的电气设备电压超过700伏时,入口处和室内,都要在明显
地点悬挂“高压危险”牌。
  无人值班的峒室必须关门加锁。
  峒室内的设备,要分别标明用途和号码,并有停送电标志。

相关链接: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72/L35801197202.html

网友AP:
井下能用架空线电车

我是在江西的一个煤矿,职工1000多,比xwj提到的还小。

井的主要结构是:就象6米宽,6米高,15公里长的管道水平埋到地下400米,一头叫风井,有两台800KW的抽风机,设在很偏僻的地方。另一头由主井(运送煤)和副井(运送物料和人员)构成,有两个电压为6000V的绞车。

只要抽风机正常,这条主巷道是没问题的。而抽风机是有两台,由两个电网为它供电,是不太可能有问题的。

架空线电车就是在这条主巷道中工作。

工作面和辅助巷道也是从主巷道获得新鲜风的,哪里就不能使用架空线电车。

在我们那井下,同时有3个井下变电站工作。一个叫中央变电站,另外两个叫采区变电站。

采区有很多耗电几十KW的设备(比如我在的采区有15台22KW的刮板输送机),而且要经常移动,又易损坏,电工最常做的事就是为它们搭火和拆火。假如电缆粗的话,很不方便,并且成本又高。所以我们喜欢使用高压设备。

网友A:
呵呵,几十千瓦并不大啊

660也只是380V的1.7倍,区别不算很大,线径可以接受的

至于供电用660还是380V,只是把电机换个接法罢了,电机的相电压还是380V,实际上我们说的电压不同但设备却是一样的:-)

呵呵,我只是看到设备上标380V,其实井下确实可能是380V或660V供电:-)

网友AQ:
你看这样行不

把C4 C5参数改小点儿.

楼主(2007-11-24):
你为什么要考虑改小呢?

说说看

网友AO:
越来越热闹了

我回答时看不到前面的帖子,现在才看到。错了不少。

楼主:
能自己先做一下,也许效果更好

网友AR:
我是菜鸟,回答下上面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批评

1.提高输出电压稳定性的方法,在每一路输出加个电阻,让它们并联后与R13串联即可.
2.C14,C19是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3.RT与C1组成低通滤波电路
4.D1与R3.C6组成反馈吸收回路,吸收反馈到初级的反馈电流
5.D2.D3是为了保护Q1,当两端电压相反的话,将Q1短路
6.D4防止Q3和,Q4同时导通.D5.D7本人感觉与D2.D3作用相同,保护三极管
,上面的是我的想法,其它的连想法都没有,请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AS(2010-07-16):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