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采样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供电源线(220/ 380三相)做电压采样,送入单片机ad数据采集。前端我想过的方法,变压器降压和电阻分压的方法。目前我采用的是电阻分压的方法,在A相和C相之间依次串2M,50K,50K,2M电阻,--2M--50K--- + ---50K--2M--,把中心点+ 位置作为参考地,与单片机系统的地相连,取其中任何一个50k电阻上的电压作为采样数值,整形、滤波、加运放跟随,送入AD. 这种方法是否合理? 我本人对模拟技术水平有限,请教各位了,谢谢!

因为分压后很小,小电流会引起的较大的误差,必须提高采样电路的输入阻抗,防止采样电阻对50K的电阻产生影响。可是目前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采样电路接入以后,50K电阻上面的电压发生变化......

请教各位,1,能否提供一个参考的滤波、跟随电路图,只要有思路就行啊。
          2, 这样的测量,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电阻分压的方法是否合理?

问题解决当中,真的很想提高一下模拟技术水平......感谢各位指教!

各位模拟电路高手如有兴趣和时间,可以与我联系交流,giantsky2008@yahoo.cn

网友A:
为了您的安全,设备的安全,请隔离!

成本允许,可以用精密电压/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听二楼的,没错……

楼主:
滤波和跟随的问题呢?

我现在采用这样的方法也就是因为成本的原因.....
我看到大多数的建议也是用互感器。

那么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是不可取得了?

如果采用互感器的方式,对后端的滤波、调整电路的阻抗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

能否提供一个滤波和跟随的高阻抗参考电路啊?

网友C:
我。

可取。我做过的。不过你要确保你的设备没有裸露,绝缘,就像成用表一样,只有接线处可以接线,其它地方,保证隔离。

怎么感觉你我以前的项目呢。

网友D:
老问题,用三相表的方案,电阻降压没有问题

只是要用精密电阻串联阻压,找一个电能计量芯片,按照芯片说明设计电路,单片只有读出数据就可以了,岂不是很省事?成本可能比你用AD还要低.国产的有7022,我做过电表,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