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二极管D1,D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0-25):
(无正文)

网友A:
BE 结反向保护

楼主:
有点明白了

硅PNP三极管的BE结反向击穿电压是5V(如:2N5401)

楼主:
再请教,呵呵,以前基础没打好

下图中的3.5uA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帖的这个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吧,例如像393那样的

楼主:
恒流源是内阻很大的电流源

如果这里负载是变化的,上面的恒流源好理解

但现在是Vcc+是可变化的,是不是里面含有一个电路把一个电压变化的电压源自动转变成一个电流恒定的电流源

网友C:
没错,就是个电路

简化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