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无线接收电路!

楼主(2007-10-26):
http://et.zqsplc.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244
这个网页上有个图。他的接收部分的LM358的应用比较怪!他的第一个运放输入没有偏置。他的5,6脚直流电压应该都是0V。
我用PSpice仿真了一下工作点,发现他的5,6脚工作点为大概为0V,7脚2.2V。我想这个2.2V是怎么得到的。看起来好像是输入失调产生的。因为他的5,6脚输入电阻明显不相等。我仿真了他的交流特性。发现他在输入频率变高时输出为从高降为0。看起来好像有检波的功能。
大家分析分析,5,6,7脚这个运放的作用好像不是如他所说的整形放大功能?

网友A:
反正软件做不得准,自己搭个实际电路测试下吧

不是什么“检波的功能”,
就是放大再放大,放大到饱和时自然是整形了

楼主:
如果是放大,为啥对第一个运放输入脚不做偏置啊!

不做偏置如何工作啊!我有实际电路只是没信号源。确实在平时7脚输出电平为2.0V!

楼主:
谢谢XWJ

愿你能顺利当上版主!

网友B:
交流放大,只放大半周

信号源是数字的,一半和全部没什么区别。

不过最好加个偏置,可以减小当信号比较小时的失真,提高灵敏度。

网友C:
跟着问

我这几天正在做这个电路,有如下问题请教:
1.那个发射电路中2SC3357没有偏置,那输入的数字信号必须超过0.7V他才工作,是不是加个偏置更好?
2.如我把那个315M的晶振换为433M的SAW那输出跟天线之间的藕和电容是换大点还是换小点啊?
3.那个二极管1N414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4.我把那个电感用两个贴片电感串联再在接头处引线到晶振可以吧?不知那电感值是多大?

网友D:
回答几个~

1.那个发射电路中2SC3357没有偏置,那输入的数字信号必须超过0.7V他才工作,是不是加个偏置更好?

就是利用有偏置的时候启振,无偏置的时候停振,实现调制的.

2.如我把那个315M的晶振换为433M的SAW那输出跟天线之间的藕和电容是换大点还是换小点啊?
这个不好说,不变影响也不大
3.那个二极管1N414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加速关断的作用.

4.我把那个电感用两个贴片电感串联再在接头处引线到晶振可以吧?不知那电感值是多大?
L1应该是铜线圈,几匝即可.

楼主:
那7脚在无输入时的输出电压为1~2V如何解释?

是由失调电压引起的吗?
我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减小放大倍数,7脚无输入情况下的输出电压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