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小信号调理的强人阿

楼主(2007-10-26):
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做过uV级电压放大的阿。我做了一个三级放大倍数为好几万的,可是即使输入端接地,输出也有严重的干扰阿,用的是LM324。请教各位强人如何解决阿.不胜感激!!

网友A:
LM324?真实强人!

仔细查资料,满足要求的运放还是很多的!

网友B:
LM324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一级,噪声系数要很小

网友C:
哈哈~~~这让我想起了周星星电影里面那个用指甲钳剪一根大

的场面~~~~~~

网友D:
MSC1210片上的24位AD能直接转换吗

网友E:
楼主,这种东西不是你可以搞的

网友D:
放大

各位大虾,如果这种小信号不经过放大,直接进入AD转换会怎样?

网友F:
RE

324做前置是不行的,要考虑OP27/37.
现在有微伏级的AD了,不需要放大了,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G:
微伏级的AD……

如果说AD的自身噪声还可能
直接测微伏级信号的AD,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