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二极管在此电路是怎么工作?

楼主(2007-10-26):
(无正文)

楼主:
改进电路

网友A:
精密的半波整流电路

图上有说明

楼主:
各点电压波形

图a运放输出电压怎么计算?特别是在输入<0 时候,输出怎么被抬高到0?
图b输入从0到负值改变时候,Va2从-VF(二极管导通是两端压价差)减小,此时后一级运放正相端电压V+=V-=Vout>Va2,就是说D2导通,D1截止,那流过D2电流回路怎么形成?
看的很困惑,请大虾指点一下!
 谢谢先!

网友B:
图a运放输出电压怎么计算?特别是在输入<0 时候,输出怎么被抬高到0?
>>>输入<0,D没导通,Vout没输出,所以就是0了。
图b输入从0到负值改变时候,Va2从-VF(二极管导通是两端压价差)减小,此时后一级运放正相端电压V+=V-=Vout>Va2,就是说D2导通,D1截止,那流过D2电流回路怎么形成?
>>>D2的回路是与第一个运放构成的

楼主:
re ls

>>>D2的回路是与第一个运放构成的
  可以说说D2的回路是怎么与与第一个运放构成的?

楼主:
请问 古道122

  >>>输入<0,D没导通,Vout没输出,所以就是0了
  这怎么理解?图a跟随器,Vout=V-=V+=Vin怎么可能是没有输出?

网友B:
Vin为负
->>IC1输出-15V
->>IC1-  >  IC1out
->>D2导通
->>由于负反馈,IC1out被拉到IC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