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焉用牛刀?

楼主(2007-10-28):
本帖是特意从我前面的一个帖子中分离出来的,主要是看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且富有特色,请大家尽可能给出自己的见解-----

  • 一个典型厂家为什么长期生产有这样的产品,应该如何改进?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才简单、经济、合理,提高该电源装置的可靠性?这既是模拟问题也是可靠性设计问题。电路形式上,由于它的工作方式不同于普通的形式,可以说它是铝电解电容应用的“特例”。
  • 损坏基本原因的理论分析已经有----铝电解电容的高频热效应(彩电色解码电路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的解决方法只是在原电路中给C10并上一个高频电容。但觉得“意尤未尽”,背后还有多少学问,俺就不清楚了。有条件的网友,请提供包括波形分析在内参考。
  • 另一个损坏的原因是布局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实际PCB中,C10非常靠近整个电路中的主要发热元件Q1,可以说,C10是直接受Q1的热照射的。设计时,如果用别的元件适度远离并适当地遮挡一下应该好一些。

    附图是根据实物测绘出来,尚不能确认是否完全正确无误。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1楼: A3电源
    这跟彩电上的A3电源简直就是兄弟吗?好像又有很大的区别!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2楼: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我只知道这样的结果,但不是很明白其中详细原理。据说它容易损坏就是由于高频引起发热的结果。麻烦详细讲解。
    当然,我也知道“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的“原因(答案)”是:T1的12-10脚输出负电压时,得由D2、D3提供电流回路。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3楼: 晕~~ 这都不会分析吗?
    首先想清楚这个电路时怎么“自激”的啊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5楼: 这个电路倒是值得欣赏
    1.D2D3提供了C10的放电途径,并保持了Q1有适当截止反压.
    2.C10宜选用波纹电流大的型号,所以常用50V以上电解;
      它的损耗可以忽略,推荐使用薄膜甚至瓷介型.

  • 原帖: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2&t=2726990&p=1&tp=%B9%D8%D3%DA%BF%AA%B9%D8%B5%E7%D4%B4%B5%C4%D2%BB%B5%C0%CC%E2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2&t=2726990&p=1&tp=%B9%D8%D3%DA%BF%AA%B9%D8%B5%E7%D4%B4%B5%C4%D2%BB%B5%C0%CC%E2

网友E:
    斑竹这么钟情

    50V/0.47U铝电解允许(规定寿命之下)的波纹电流不过几十毫安,而这里需要上百毫安.再加之它的工作直流电压偏低甚至还有点不确定,导致提早失效.
    钽电解可以解决,薄膜电容就更没有问题了.
    顺便问下,前些日子给你的邮件收到没?

楼主:
    谢谢!

    邮件已经收到。开始时附件改名存储,还解压不了……

    对这个问题,说钟情多少有一点吧。不过,我既对它的解决抱有兴趣也对这样的问题能长期存在保持关注----这似乎是该产品的一个死角。

    你上面的解释,增加了不少的实质内容,非常感谢!

    唐龙80说的“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钽电容耐压方面是差一点,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高频引起发热----也许还有内部局部发热,因此,实际中我还是用钽电容(另一个原因是操作上用钽电容也好并一个高频电容上去些)。

    这个电容确实由于电路振荡不断进行正反向充放电。在我的接触中,它好象比彩电那个色解码电路的信号电平滤波电容更容易坏一些。

网友F:
    用薄膜电容,耐压不要很高的

网友F:
    这个电路只采样5V的输出

    当5V输出负载变化时,12V输出端的电压有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G: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这个0.47μF取的是什么依据? 想知道是如何计算出这个值的.

网友H:
    根据工作了频率了,楼上可以试算下

网友E:
    变压器所有绕组端电压都是+/-交替

    希望版主把同名端标上为好.

楼主:
    我不想标上

    还想当做一道题呢

    另外,如果只用现在的5V回路作为输出回路(现12V回路取消),并改成12V,也想当作一道题。看看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E:
    呵呵,还卖关子哩

网友I:
    容量减小

    这个电容一般是由于容量减小而引起的,我认为频率高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原因,这个电容靠近热源,受高温幅射,引起容量减小。

网友J:
    不好意思,这里我最菜了

    谁能给我说说线圈10,12组成的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F:
    iC921准备拿这个图出200道题`~~~~

网友E:
    回兰天白云

    你先勾画出有关的部分电路.
    在此只看10,12;R7;D6C10;D2D3;Q1;R6这一部分.

网友K:
    个中原因,很维妙...

    电解电容发热,主要是涟波电流流过ESR的欧姆热,其次是电极与电解液反应的极化反应热。目前的电解电容,涟波电流大约为20mA/uF,涟波电流是在120Hz下测试的,高频使用时可以乘上1.2~1.5倍。
    因此,0.47uF大约可承受15mA的涟波电流。这个电流受反馈绕组的逆程电压、D2、D3、R7决定,峰值也就十几mA。如果用优质电解电容,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如果用了廉价的电解电容,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从成本的解度看,一只优质的0.47u/50V电解电容与一只二极管的综合成本,不少于一只0.47uF/63V的薄膜电容

    (0.47uF/50V电解电容的采购成本约0.05元/只,二极管4007约0.03元/只,0.47uF/63V的薄膜电容约0.15元/只,由于工厂对插式元件的组装费用一般以0.05元/只计,虽然材料成本降低了0.07元,但加工成本多用了0.05元,节省2分钱而已,但生产过程中,很多工厂的采购为了私利,往往会换用一些便宜货,问题就来了。)

网友E:
    代回dangelzsp

    在这里,C10更应看作是反向加速电容.
    不过D6选用1N4000不是很妥.

网友L:
    呵呵,我们更喜欢叫纹波~~~~

网友K:
    说法不一

    形象起见,把这个电流称作浪涌电流更适当些,它具有突发的性质。

网友J:
    谢谢尤新亮

    我慢慢看,再分析一下,希望指点

网友E:
    Ripple,涟波,涟漪,波纹都可叫

    唯独不可称作"浪涌"!

网友L:
哈哈哈~~~尤新亮跟davidli88卯上了~~~~

楼主:
是“铆”上了

轻轻地改正一下

网友K:
你小子想给谁送菜刀?

哈哈,啥时俺跟他言和了,一起收拾你...

网友F:
为公平起见,一人送一把

网友M:
收拾 iC921大叔吗

网友K:
字面上的直译俺不管它

只是觉得这里的充电电流,对于这个小电容,可称得上是小何沟里的翻天大浪,可不是"涟漪"这么简单...不然这个电容也不会轻易坏掉.

网友K:
awey更可恶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6楼: 为公平起见,一人送一把

网友F:
唉!不知咋的,最近我变得比较残忍。。。

网友K:
awey太坏了

网友K:
这刀怎么不会动啊?

网友M:
换把大刀吧

楼主:
不会是稳压或退耦吧?

D6和C10,可以说是让R7与Q1、Q2之间轮流工作在直流-交流状态。辅助线圈输出正电压时,二极管D6将电容C10短路,为直流状态,C10的电压为一个正向二极管压降的负值(姑且取1.0V吧,此时辅助线圈的回路是正反馈)。而辅助线圈输出负电压时,D6反向截止,工作在交流状态。电容的电荷通过D2和D3抽回,加速Q1截止,----尤新亮18楼说“C10更应看作是反向加速电容”,我看是对的。

C10不能按普通方式并到地,那样D6反向截止,电容放不了电。这里即使不要D6,即使放电速度比现在快,效果也是不如现在的。因为Q1是电流工作器件,抽回电流是主要的----C10的电流直接往回抽,显然比自行放电彻底有效。

不过,到这里也可以看到,C10上的电流电压并不象此前大伙说的涟纹电流电压问题。实际上它是脉动的,电流电压时正时负的,与单纯的单向电压下的涟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高频成分的影响更加突出。因而,对它的描述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我对电源学习得不多,不知道这些分析是否都正确?请大家斧正!

//////////////////////////////////////////
引用 网友N: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IC921:一个疑问

一般来说:辅助绕组的的电容都是放在整流管后的,这个电容C10为什么是并在这两端??

如果这是一个类似稳压的电容,那不应该这样接的。

如果是一个类似高频退藕电容,比如是退掉整流管端的高频,容量这样大,又没有串电阻,不烧毁应该是运气了。

这个C10的作用还真不明白,能点明下吗,谢谢拉。

网友K:

再说大刀一下去,他倒是痛快了,我不解气啊!!!一小刀一小刀的,就像那幅图:凌迟...

楼主:
你们不准动awey,他要帮我出题呢!

MM的刀顶多是西瓜染红的,都不用怕!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iC921准备拿这个图出200道题`~~~~

网友K:
TO:IC921---17楼应该已经解释清楚了

网友K:
12脚是方波

正半周的面积与负半周的面积是相等的.量一下正半周和负半周的幅度,还有频率.再算一下流过电容的浪涌电流(正因为这里是大风大浪的,我才说成是浪涌)

网友F:
电容两端的电压随占空比变化

占空比大时,电容上的平均电压是负的。因二极管的钳位作用,负得不多。

楼主:
正负半周面积会相等吗?

我觉得不一定。电路也不必追求这样。

------------------
尤新亮 18楼:不过D6选用1N4000不是很妥.

>>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两者结合,更好一些

davidli88 17楼 的解释和我35楼的解释角度有点不同

网友F:
正负半周面积会相等,不然平均值不为0

楼主:
从电流回路看,不一定

即使在辅助线圈那里相等,到C10也不一定相等的。再说刚才说了,电路确实不必追求这样。

网友E:
回iC921

所谓波纹或涟纹电流即指电解在额定直流电压下,所允许"通过"的脉动电流的有效值,全称为"额定波纹电流".
这个额定值参数是在特定条件下所规定的,不可能与实际工况完全一致,
实际也没有必要要求一致,因其物理意义与限制机制正是"焦耳热"(这一点davidli88说对了)
---它不管电流方向和波形
事实上随着频率的提高,这个允许电流值还有所提高呢(这点davidli88也对了)!
这个问题里面还有个概念需要纠偏:"通过"电容的稳恒电流可能是单向的吗?

楼主:
谢谢,这点还不明白

随着频率的提高,这个允许电流值还有所提高呢(这点davidli88也对了)!

楼主:
诚实、确切地说

我对电解电容不是太了解。普通电容也是一般般。毕竟我只是搞维护的。

网友E:
诚实、确切地说

电容器手册有这么个参数,译为频率系数,高频时可为低频的1.2倍---机理么---还真不记得了.
前面关于1N4000,它是低频整流管,适用1kHz以下整流电路,而这里可能超过30k!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楼主:
很少看电容的手册

事实上它也少。如果不是碰到什么问题,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多看几下。

这下,可能要好好看看了。但没看上基础性,恐怕作用不大。我这人就这点比较傻冒着。

网友E:
基础理论,应用参数都要掌握点儿

楼主:
主要是没多少让我有动力去看的机会

此类资料也少。有也是讲些数据的,理论性、系统性的基本上没看着。

我知道要看,也想看,还想多看点,但就是上网这些看来,也没什么得到好机遇。

网友E:
知识如同海洋之浩瀚

掌握原理基础,现用现学.

网友F:
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象个白痴`~~~

以前坐在井底,感觉已经知天知地了。

网友O:
模拟技术课程

我是新生,请多多指教

网友J:
线圈12端的电压是在Q1导通时为+,还是Q1截止时为+?

线圈12端的电压是在Q1导通时为+,还是Q1截止时为+?

1:如果是Q1导通时为+,那么这个+的电压经过R7,D6到达Q1的基极,使Q1加速导通
  当线圈12端的电压为-时,电流从地端经D3,D2,R7对C10充电,此时Q1的基极可能
  为负,加速Q1截止
2:如果是Q1截止时为+,就不会分析了,呜呜???

我也弄了个开关电源(抄的),跟这很象,就是把D6换作FR107,C10换作103,好象103不
容易坏吗.

网友E:
回兰天白云

1对了

网友P:
C10比较容易损坏

电压大了

网友Q:
兰天白云,不要不懂脑筋瞎问啊

想想电路是怎么“自激”的,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自激”振荡起来啊

楼主:
什么逻辑啊?懂还问你干呢

不过,人家还是说的好好的。别以为你有水平就可以随便吓唬人家。整天说你,还老不服。

-----------------------------------------------
引用 网友Q: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1楼: 兰天白云,不要不懂脑筋瞎问啊

想想电路是怎么“自激”的,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自激”振荡起来啊

网友J:
知我者,iC921

比前几天懂了不少,谢谢大家的帮助,"模拟技术"搞的不错.

网友E:
我知者,iC921

楼主:
放心,谁敢这样欺负你,告诉我

我不能帮你摆平,也找人帮你摆平。

网友M:
iC921大叔,要是我欺负他呢?

楼主:
他,现在的他,只配被欺负

欺负不起就和他对着干!

这个咋几乎同时进来了?哈哈……
-----------------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4楼: 我知者,iC921

网友M:
见鬼了!!!!!怕怕!

网友J:
讨论的很详细,总结: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唐龙:
这跟彩电上的A3电源简直就是兄弟吗?好像又有很大的区别!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这个电容上参数一要耐压高二要高频损耗低!
iC921:
我只知道这样的结果,但不是很明白其中详细原理。据说它容易损坏就是由于高频引起发热的结果。麻烦详细讲解。当然,我也知道“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的“原因(答案)”是:T1的12-10脚输出负电压时,得由D2、D3提供电流回路。
尤新亮:
1.D2D3提供了C10的放电途径,并保持了Q1有适当截止反压.
2.C10宜选用波纹电流大的型号,所以常用50V以上电解;
 它的损耗可以忽略,推荐使用薄膜甚至瓷介型.
尤新亮:
50V/0.47U铝电解允许(规定寿命之下)的波纹电流不过几十毫安,而这里需要上百毫安.再加之它的工作直流电压偏低甚至还有点不确定,导致提早失效.
钽电解可以解决,薄膜电容就更没有问题了.
davidli88:
电解电容发热,主要是涟波电流流过ESR的欧姆热,其次是电极与电解液反应的极化反应热。目前的电解电容,涟波电流大约为20mA/uF,涟波电流是在120Hz下测试的,高频使用时可以乘上1.2~1.5倍。
因此,0.47uF大约可承受15mA的涟波电流。这个电流受反馈绕组的逆程电压、D2、D3、R7决定,峰值也就十几mA。如果用优质电解电容,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如果用了廉价的电解电容,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从成本的解度看,一只优质的0.47u/50V电解电容与一只二极管的综合成本,不少于一只0.47uF/63V的薄膜电容
(0.47uF/50V电解电容的采购成本约0.05元/只,二极管4007约0.03元/只,0.47uF/63V的薄膜电容约0.15元/只,由于工厂对插式元件的组装费用一般以0.05元/只计,虽然材料成本降低了0.07元,但加工成本多用了0.05元,节省2分钱而已,但生产过程中,很多工厂的采购为了私利,往往会换用一些便宜货,问题就来了。)
iC921:
D6和C10,可以说是让R7与Q1、Q2之间轮流工作在直流-交流状态。辅助线圈输出正电压时,二极管D6将电容C10短路,为直流状态,C10的电压为一个正向二极管压降的负值(姑且取1.0V吧,此时辅助线圈的回路是正反馈)。而辅助线圈输出负电压时,D6反向截止,工作在交流状态。电容的电荷通过D2和D3抽回,加速Q1截止,----尤新亮18楼说“C10更应看作是反向加速电容”,我看是对的。
C10不能按普通方式并到地,那样D6反向截止,电容放不了电。这里即使不要D6,即使放电速度比现在快,效果也是不如现在的。因为Q1是电流工作器件,抽回电流是主要的----C10的电流直接往回抽,显然比自行放电彻底有效
兰天白云:
线圈12端的电压是在Q1导通时为+,还是Q1截止时为+?
1:如果是Q1导通时为+,那么这个+的电压经过R7,D6到达Q1的基极,使Q1加速导通
  当线圈12端的电压为-时,电流从地端经D3,D2,R7对C10充电,此时Q1的基极可能
  为负,加速Q1截止

网友Q:
呵呵,ic921那家伙就会针对我,而且没一点技术含量...

网友R: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
晕倒,就你这样的搞还去竞选最佳版主!

和你“竞争”简直是……
----------------------
引用 网友Q: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1楼: 呵呵,ic921那家伙就会针对我,而且没一点技术含量...

楼主:
发错~

自己羞一个

网友S:
需要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