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A,B,C,D各点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吧,卖菜?

网友B:
仿真可以看到他们的值吧

网友A:
大致为:

A点比V_高两个PN结电压,
B、C比VCC-高一个PN结电压(工艺相同的话,B点比C点略低些),
D点为VCC+

网友B:
Uce的值多大?

楼主:
谢谢4楼的分析,实际仿真的数据如下:

A点:   3.575V
B点:   0.854mV
C点:   601.325mV
D点:   6V
E点:   3.483V
F点:   2.9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