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S计算:是该减去平均值后再计算吗?

楼主(2007-10-29):
现在采用12bitADC采样一个交流信号,要计算其RMS,由于信号可能是个叠加了直流偏置的交流信号,我的理解是不是应该先减去平均值(直流分量),再进行平方和计算?又或者是减去0V中心点电压值(2047)后进行计算?

网友A:
这要看你需要哪个RMS

“现在采用12bitADC采样一个交流信号,要计算其RMS,由于信号可能是个叠加了直流偏置的交流信号”
由你的叙述,知道信号是个叠加了直流交流信号,那么怎样计算,取决于你要计算纯交流信号的RMS,还是全部信号的RMS。换句话说,在傅立叶展开式中除第一项以外的其它各项的RMS,还是所有全部各项的RMS。这两个结果显然不一样。

楼主:
谢谢

看来还得看信号的物理意义才能知道该怎样计算了

网友B:
如果只计算交流部分的,当然是先减去再计算了。

网友C:
风格

按时的

网友D:
是的,要减去交流信号为零时的直流偏置.

在以后的产品调试中就可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