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20mA左右的隔离电源!欢迎DX们指正!

楼主(2007-10-30):
输入12V,输出5V。实际负载大约20mA,怎样做才能使静耗电流更小?
当然,成本不能太高了。
我这个图,结果不太满意,静耗电流接近7mA.

网友A:
CD4069能够输出这么大功率?

深表怀疑。

网友B:
要便宜的

就用RCC

楼主:
回 LS

请详细指点!谢谢!

楼主:
回2楼,实际测量刚刚够,就是振荡部分自耗大!

网友B:
在12V下,每个门可输出3.2mA左右,4个门并联,也就13mA, 当然电流可以再大,但输出电压会下降,输出功率不见得提高更多.

加上变压器,整流有损耗,效率极低,比RCC差多了

楼主:
davidli88老大可否简单推荐个图,谢谢先1

楼主:
davidli88

请简单说说,增加红线部分的目的?

楼主:
我先看看书去,谢谢!不懂再来问各位!

网友C:
赞!!! LS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我先看看书去,谢谢!不懂再来问各位!”

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B:
RE:9楼

红线没有特殊意义,只是添了红字后,画线时没把调色板改成黑色而已...

网友D:
davidli88,有半周让它短路吗?自己算出来的图?连气隙都有了

没想到RCC在这里也能用?效率高吗?估计够呛.一般的隔离型DC-DC用什么电路的呀?我见过一个双稳态振荡电路的(就是两个三极管的那种)

楼主:
整理了下8楼的图。

这种方式,初级是不是轻载重载电流都差不多?

楼主:
考虑绝缘问题,可以用磁环绕变压器吧?

原来的是耐2500Vac,用高导磁的磁环做的,一会试试看。

网友B:
5V输出的话

次级匝数就多了,估计为7-8T

由于反馈不是取自幅端,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都较差,

将Z1,D1等去掉,在输出端加个TL431,通过光耦作电压反馈就比较理想了.

楼主:
谢谢davidli88!

不用搞得太复杂了,这样已经够用了!
(主要是想节省点银子!)

网友B:
反激不能用高导磁环

RCC不能用高导磁环,并且要有气隙,反激电源的重点,就在气隙上

你主贴的图,有电容隔直,倒是可以用高导磁环.

楼主:
对!要不电感量保证不了,就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