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多芯屏蔽线同时传输一个模拟视频信号和一个1Vp-p 200KH

楼主(2007-10-31):
多芯线,一根与屏蔽层传输视频,另外两根传输方波。

网友A:
方波很方就不行

楼主:
呵呵,要是很方是影响视频还是怕视频影响方波不方了啊?

网友B:
影响视频

网友C:
呵呵,传输是没问题的,

就是看你怎么去分开它!!!

楼主:
呵呵,ls,是多芯线啊

 一根与屏蔽层传输视频,另外两根传输方波。

网友C:
把LZ拉出去打PP!!!

问题都讲不清,严重误导消费者!

拉出去重打500大板!!!!!

楼主:
哈哈,pp打完了吧,赶紧讲问题...

这个方波信号是两根线传输的,和视频不共地。

另外还想再加两根12V的电源线,电源线应该没问题吧?

就怕视频或方波受影响。

网友C:
才6米的线,线间电容很小,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电源线一般没有问题

至多在两端加滤波。
方波的频谱很宽,而且越是方(上升下降沿越陡),高次分量越大。正是这些高次谐波可能影响到视频信号。有多大影响,那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D:
立此存照

楼主:
好,多谢,

有两位的发言偶明天去中发买点线回来试试

楼主:
问个问题,视频信号的幅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