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如何理解和使用?

楼主(2007-11-01):
运放的参数如何理解和使用?咱先把它给整明白了?

楼主:
可能有点乱

网友A:
实际运放工作时

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位差由外部电路决定,如果有反馈则由输入信号与反馈电路共同决定。
当运放开环工作输出为零时,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位差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楼主:
那么

那么在运放的工作时候,工作在闭环反馈的情况下,放大倍数设置成10倍
将一个1V的信号放大成10V。
在这个放大电路的输出端是不是叠加有这个电压:输入失调电压×10。
比如失调电压是10mV,那么在输出端就有10×10 100毫伏的电压。
这个100毫伏的电压不是想真正需要的,可以认为是额外的干扰电压。

楼主:
还有

输入失调电压是运放的正端电压高,还是运放的负端电压高。
输入失调电压是正端-负端,这个电压值是正还是负啊?
这涉及到在开关下,运放是正饱和还是负饱和的问题?

网友B:
同意4楼的说法

只不过10mV的失调电压太大了,一般都是uV级的

网友A:
回5楼问题

失调电压大小方向不确定,每片都可能不一样,温度变化时失调电压也可能变化,手册上给出的是典型值和最大值的绝对值。

楼主:
10毫伏

10毫伏 大点好算。
如果实际的需要是运放闭环反馈放大倍数要很大,暂定10000
TL074C手册给的输入失调电压是13毫伏,那么因失调电压引起的输出就太大了。
这时候要想把一个信号放大10000倍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呢?先不考虑更换运放,换成失调电压非常的运放,还用这个TL074C.

楼主:
实际认为

实际认为运放的失调电压正负好像不是随即的,如果是随即的那么在大放大倍数的情况下,因为失调电压引起的输出电压的偏移就应该也是随机的,应该有的向正电压方向偏,有的向负电压方向偏。实际电路中我测量许多,实际中都是向正的方向偏啊。就是在运放的两端都接地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有500多,输出都是+3V多,没有碰到过向负电压偏移的啊?
请maychang解释一下啊?为何?为什么?

网友C:
见识配额

网友B:
失调电压

对于某一片是确定的,对于不同片是随机的.个人感觉他的正负与生产的工艺有关吧

网友D:
.

失调电压应该和共模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