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不能用单电源运放供电吗?(如图)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楼主:
说明一下

当我A点输入信号是0的时候,输出有1.3V
是不是因为它不能单电源工作

网友A:
输入加上一定偏置后就可以单电源工作

不过最好还是用双电源。

楼主:
理论上分析

A点(+)的电位应该和(-)的电位是一样的 虚短
又是跟随器,那输出应和A点一致吧,居然差这么多.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单电源的情况?

网友B:
搜索一下下面的贴了,应该说的挺清楚的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主题:关于单电源使用运方--兼说一下共模输入电压

楼主:
通过ls的介绍的贴,明白了许多 谢谢

所以用双电源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处理0v左右的信号,
所以op07使用单电源就会有1.3v(两个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原因也就在此了,需要仔细研究下它的内部原理图 呵呵

楼主:
内部图好复杂啊 看来看去不明白那个1.3v怎么来的

网友A:
从应用角度

没有必要研究运放内部电路,倒是应该好好研究运放datasheet上载明的各项参数。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E:
0偏不可预估。

网友C:
.

其实有参数就不必看内部电路。
  看OP07的手册,其负方向共模电压为vee+1V,所以在单电源下使用是有条件的。

  另外输出也有电压限制的,OP07的输出电压范围是Vcc-2~~Vee+2V,所以即使你的输入电压符合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例如上面单电源跟随器,输入1V,但输出电压限制了其最小也有2V输出,就是说小于2V输入时,也是不能实现跟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