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教我一个光藕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各位老师: 小弟在做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的实验,须用一个线性很好的光电藉合器,由于我缺乏经验,不知用什么光藕较好,恳请老师们教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做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的实验,why须用一个线性很好的光电藉合

网友B:
光耦需要线性很好吗?

网友C:
线性很好的光耦可能很贵,网络上流传的双光耦做线性光耦

网友D:
到网上找吧。

在网上找线性光耦,知道型号后查DATASHEET。你就明白了,非常简单,用两个运放可以搞定。

网友B:
为什么

为什么要使线性很好的光耦?指的是什么线性?光耦一般不就是做个开关作用吗?

网友B:
孤陋寡闻

查了一下,明白了,又学知识了!谢谢

楼主:
请教hq_y老师

hq_y老师说的双光藕的方案很好,我也在查这方面的资料,只是没有查到,hq_y老师能否给点线索,小弟这里多谢了.

网友C:
试试看这个能不能下载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hq_y老师和hab2000老师.
经过三天的无数次的失败,终于看到了光明,我的实验成功了!

网友E:
看上去,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光电耦合器

可否讲讲?

网友F:
是丫,怎么电压电流转换要用线性光耦呢

网友G:
为什么不先AD在普通光耦

楼主:
选线性光藕的原因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输入与输出要求隔离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