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高速运放

楼主(2007-11-02):
晚辈需要一种告诉运放,翻转时间在微秒级以下,考虑成本,请大虾们推荐几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运放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不知道“频响时间”指的是什么。

楼主:
修改过了

可以说是翻转时间要快,或者说压摆律最好在4.5V/um 以上

网友A:
要摆动速率快,还要考虑成本

NE5532,9V/us。

网友B:
q

看摆率,这个不应该称为高速运放吧,请发表意见。

楼主:
等待高手意见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请高手指点,高速运放还要看什么指标!

楼主:
没有别的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C:
谈谈这东西的用途

网友D:
嗯,先说用途

楼主:
做保护电路的的驱动

做电流检测,用一个5豪欧的电阻取样,电压很小,要求反映时间足够快,小于微秒级的

网友B:
还没有听说过这么小的电阻,真是见识少啊。

楼主:
大电阻会发热很大,做无用功,散热问题还要处理

楼主:
没有指点了?

网友E:
lm7171

lm7171

网友F:
这个看来精度要求也不高

随便列举:
THS4281(35V/us)、LT1806(140V/us)……

楼主:
谢谢两位,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起保护控制作用!

网友F:
保护电路需要很高精度?

过流保护,超过2A动作跟超过2.1A动作有什么区别?
而且主要误差源可能是:
1. 器件延时dt和信号di/dt造成的误差dt/dt*dt
2. 放大器在高频下增益大大降低
Vos达到mV以下就足够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到规定值必须起保护做用,切断电源,即只能到2A不可使其达到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