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074电源问题

楼主(2007-11-02):
我最近用lt1074做了一个电源,32V直流输入,24V直流输输出。空载时正常,接一个10欧姆负载,输出电压降到只有5-6V。请教问题在那里?

网友A:
你少接了一个一个VSW到地的二极管

楼主:
匆忙

抱歉,我图画的有点匆忙。有一个二极管MUR420。

网友B:
可能?

1. 电感可能太大了。 2. 布线干扰大。3.R4的功率是不是可以。 4. 可能限流了。

网友B:
还可能是散热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可能是电感

这个电源我是按照以前的产品作的,不过元件是新抓的,0.47电阻功率为5瓦,
我看手册,电杆推荐50-200,可能220有点大,我的负载是个泵,所以想储能量大些,另外,这种电感是否有特殊要求呢

网友C:
电感

我使用200U级别的电感,带不动负载,空载正常。最后使用33U的电感才可以稳定输出19V左右。但是手册的推荐为50U-200U,感觉很困惑。
是否和所选用的磁环的材料有关系呢?不同的损耗,有什莫不同呢?

网友D:
电感大小要具体计算

太大了输出电流上不去,太小了峰值电流太大,可能超过开关管、电感的极限

网友C:
50u

手册上有关于电杆的计算方法,但是有对磁环的参数不太了解,在市场上也很难找到这些参数。有没有一些经验的数据呢?

网友C:
电感

我按照手册计算了一下,最小电感量为15UH,不过还有一个按照电感功耗计算的数值,我不太了解磁环的具体参数,有无经验的公式呢?做这种应用应该选哪一类磁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