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7-11-04):
在资料上看到向电路板提供电源时初级接220V交流,次级绕组为15*2.这个15*2是什么意思,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变压器,对变压器太不了解拉,大侠指点!

网友A:
15*2的意思

就是两个15V绕组啦。
两个15V绕组有个公共端,所以只有三根出线。
这样的小变压器市上有售,买时只要告诉卖家“双15V”即可。从滤波电容数值看,功率顶多8W。

网友B:
按图,可能是输出两个交流15 V的意思

不过,图中变压器那个接地,不应该接直流地,应该接保护地。

楼主:
那就是这样子把?大侠知道这样的变压器有什么型号吗?谢谢回复

网友B:
中心抽头的双 15 V,有别于独立输出的双 15 V

楼主:
原文

原文是这样子说的:电源变压器的容量8W,初级接220V交流,次级绕组为15*2.经桥式全波整流后,在由两个三端稳压器LM7812和LM7912变成稳定的正负12V的直流电压.

楼主:
回复5楼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麻烦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原文说得没有错

不过,这个“桥式全波整流”容易产生误解。实际上,该电路只有桥式整流的形式,并非桥式整流,本质上是两个(一正一负)全波整流。

楼主:
maychang

你太厉害拉,怎么看出8W的,如果说看图能看出的话,就是说,功率不同的话,所用的滤波电容就不同拉

网友B:
这个双电源整流电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楼主:
熔断器

电路中的那个熔断器是1A呢?还是0.1A,是怎么选择的呢?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回9楼

是的。

回11楼
熔断器用于你的电源发生故障时保护供电线路,不必准确计算。你的电路,从0.1A到1A都可以用,但更大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C:
纳闷~

怎么看出8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