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的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还有差分放大各自的优

楼主(2007-11-04):
各位大哥,小弟想请教一下运放的各种放大的优点和缺点。可不可以讲解一下了!

网友A:
谈不上优点和缺点

各自有各自应用之处,用哪个电路完全看你的需要而定。

网友B:
一点浅见

同相放大,输入电阻大
反相放大好像最经常用,不知道为什么
差分放大可以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C:
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