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改?

楼主(2007-11-04):
变压器为8W输出为15*2的,如果把变压器的输出变为10*2的,去掉7812和7912直接连接7805和7905的话,电路应该怎么改动,还有就是电路中的电容的作用只是起滤波的作用吗?谢谢!

楼主:
抱歉!

我复制了好几次,电路图都放不大,

网友A:
LZ

一般用9V输出的变压器,把LED前的全部删掉就OK了,但要有滤波电容。上图电容全部为滤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