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个三极管和电阻电容如何搭个移相为90度的电路?

楼主(2007-11-05):
输入为矩型波
应该要两极RC吧?

网友A:
矩形波含高次谐波

各次谐波均移90度,输出就不是矩形波了。
经二级RC后,也不是矩形波了。

估计你的意思,是矩形波延迟1/4个矩形波周期。

网友B:
积分再整形

楼主:
maychang太厉害了

估计你的意思,是矩形波延迟1/4个矩形波周期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把正弦波移90度也可以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

理论上可以移相0~180度
R6 C2 要重新匹配

网友A:
回 兰天白云

正弦波移相,可以用这两个电路。上面的电路可以使输出相对于输入落后0-180度,下面的电路可以使输出相对于输入超前0-180度。注意R1=R2,R3=R4。
矩形波移相比较困难,最好是用 davidli88 在3楼所述的方法,移相后再整形。

网友C:
回maychang

全通滤波器?
仿真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