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说明一下,2个项目的板子,各做了2版,共4版,有的能正常起振,大部分不能,晶体电路原理是一样的,匹配电阻,电容都是一样的,但4版中大部分板子不能起振,OK是好的,BAD不能起振,OK_BAD,刚开始拿到板子(外协焊接),是好的,拿给软件人员调式时,刚开始也是好的,后来就不好了,于是开始换DSP,ARM,晶振,吹了又焊,焊了又吹,费了很多芯片,但再就没有起色,郁闷。求解。。。。

楼主:
发完了

图就是这10张,期待各位的帮忙分析了。我查了网上关于晶振问题,主要都是集中在PCB布线,匹配值,及焊接温度。对于4的图,都是外协焊的,而且刚开始都是好的,后来DSP部分就不行了,就开始自己又吹又焊的,还是不行。是不是焊接原料的问题?比如说助焊剂等,我也用酒精刷洗了啊,但就是不行

楼主:
明天去上海求助FAE,今晚先在网上问下大家

如题,先集合下大家的意见,明天去问人。呵呵。等回来就向各位大虾汇报人家的修改意见,不过,能不能解决就不知道了

楼主:
1图是1个TPS767供电3.3和2.5V,234都是2片

1片TPS767发热就用2片了,分别给ARM和DSP,
都是4层板,中间一层是5V,一层是数字地。

网友A:
这种问题也遇到过几次,很郁闷的,不过

不过基本上都是晶体或元件的问题,非特殊情况下几乎可以说与布线无关,
没那么夸张的,这里的几位老师也基本这个意见,还不至于一点点布线就导致不起振!

不知有没注意过,当晶体不出问题时,随你咋整、咋焊、咋拆,照样可靠起振!

可一旦出问题,随你咋整、咋焊、咋拆,它就是不起振^_^

其实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前段时间也刚碰到过,也没整出个水落石出,不过晶体质量应该是最大嫌疑,重买晶体——换!

还有,查查这里几位老师的发言,有不少这方面的。

网友A:
另外,注意检查以下三项:

1、负载电容有没焊错;(曾经起振过,应该可以排除,俺曾经碰到过焊了0.1u的,搞了半天终于查出,狂晕)
2、不少芯片晶体起振受控于内部相关的寄存器的,这条可要重点检查,毕竟“拿给软件人员调式时,刚开始也是好的,后来就不好了”,说不定被关了,呵;
3、还有芯片明确要求要并10M电阻的,也要仔细检查一下;

有消息可要通报一下啊!这个问题对俺也很重要地^_^
不知LZ从哪买的晶体,需要的话我给你个应该比较专业的供货商电话!

楼主:
be back

从上海回来了,FAE说基本上是焊接的问题,分析说可能是助焊剂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焊之前,都会用助焊剂先刷一遍焊盘,而且用万用表插进助焊剂里量了电阻,大概几十K吧。买就买质量好的助焊剂。我也知道外协焊的,后面都会用专业的洗板水洗一遍,不像我们用酒精洗,呵呵
汗,真是这样么,不过这倒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拿回来是好的,后来我们自己弄就坏了。但是,但是,如果不出问题,我们也不会去吹了焊下来啊,呵呵。
不过,我自己还是觉得以后晶振电路的布线,还是要像4_DSP_OK_BAD那样,晶振的两根线尽量对称,旁边以地线隔开;而且,晶振下部不要走线,有的都绕过它的范围。
明天接着试,
风,你说的供应商给个号码吧,我看看联系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深圳星光华

丁鹏
159 6265 7803

网友B:
愿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问dangelzsp,why?

先说原因嘛,
公司讨论还是决定再外协焊2块板子,如果还出问题的话,就认为是布线的问题了。
去看别人焊,一问,他们都不用助焊剂的,嗬嗬,牛死了。偶不用就焊不来。也不用酒精,用专用的洗板水。而且他们的烙铁是3000块的,头子100块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