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差分信号在负载上的电压测量?

楼主(2007-11-06):
输出的差分信号,负载为一个电阻.

要测量电阻上的功率应该如何测量呢

用万用表的交流档可以测量出他的电压吗?

例如,在一个600欧姆电阻上需要得到0dBm的功率,是不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电压为0.775MVRMS就对了.

如果用示波器测量,是不是电阻两端的电压都是0.775MVRMS的一半电压值? 两端的相位相反即可,这样就可以达到0dBm的功率?

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交流档可以测量,需要注意频率不能太高。
用普通模拟示波器测量,需要用双通道,示波器的“地”接电路的“地”,其中一个通道置成反相,看两通道之和。

楼主:
再问一下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时,接在电阻两端测得0.775mvrms,那么是说功率就为0dBm吗?

”其中一个通道置成反相,看两通道之和“
如果不设置成反相,看两个通道之差可以吗?

网友A:
电阻如果是600欧姆,量出0.775V,功率是0db。

示波器多数不能看两通道之差,只能看两通道之和。如果你的示波器可以看两通道之差,当然可以用这种方法测量。

网友B:
为什么

为什么电阻如果是600欧姆,量出0.775V,功率就是0db
谢谢!

网友C:
W=U*U/R=1mW

楼主:
谢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D:
Re 5楼:这个问题你得先弄清楚0db的含义

首先, DB 是一个纯计数单位:dB = 10logX。
单位dB是一个在电子方面使用得非常广泛的,它是测量和比较一个系统的功率,电压和电流大小的相对单位.后来由于科技的进步,认识到人类对声音的响应是按对数规律变化的,于是有了一个单位就是贝尔(Bel)是电话的发明人的名字

其表达式是: Bel=lg(P/Po)P是被测量的功率Po是参考功率:Bel表示以10为底的对数.实际中发现Bel太大了,于是取其十分一作为一个新单位,就是分贝(dB)将Bel除以10就是dB表达式是:dB=10lg(P/Po),dB=20lg(E/Eo),dB=20lg(I/Io).

我们需要知道:dB是个相对比值,不同场合dB含义不同。

一般音响系统中的0dB是指与标准电平相等的信号电平,而标准电平的定义是在600欧电阻上消耗1毫瓦时电阻两端所施加的电压的有效值,即0.775Vrms或2.2Vpp。
--很明显,这里db实际上是dBm。

为什么是600欧呢?因为早期音频广播、电话传输的线路特征阻抗是600欧。

而对于通信,0db也是在特定线路阻抗下获得1mW功率时的标准电平,可以算出对于75欧是0.274Vrms;对于50欧是0.224V。

db(分贝)还可以是表示声音强弱的单位:分贝(dB)、0dB是人刚能听到的最微弱的声音.

dB的意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是把一个很大(后面跟一长串0的)或者很小(前面有一长串0的)的数比较简短地表示出来。如:
X = 1000000000000000(多少个了?)= 10logX = 150 dB
X = 0.000000000000001 = 10logX = -150 dB
dBm 定义的是 miliwatt。 0 dBm = 10log1 mw;
dBw 定义 watt。 0 dBw = 10log1 W = 10log1000 mw = 30 dBm。
DB在缺省情况下总是定义功率单位,以 10log 为计。当然某些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强度(Amplitude)来描述功和功率,这时候就用 20log 为计。不管是控制领域还是信号处理领域都是这样。比如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dBmV 的表达。

在dB,dBm,dBw计算中,要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前面说的 0dBw = 10log1W = 10log1000mw = 30dBm;又比如,用一个dBm 减另外一个dBm时,得到的结果是dB。如:30dBm - 0dBm = 30dB。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和dB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

楼主:
上传2个关于dB和dBm的资料

楼主:
还有一个